火鸟403无法启动?

楼主(2008-09-05):
朋友拿来一个火鸟403  电池不行了。  别人送他,我先用一个7.2V800MAH的锂电,  35%左右电量 ,只听到吱吱声,电机不转呀

再用一个18650的电池组试也不行。

是否哪里坏了呢。电调?

因为我串一个万用表量电流。吱吱时电流很小呀。应是电压没加到电机上吧。  电流只有几百MA

楼主:
这东西寄寄都麻烦。修的话我自己可以吧。哈哈。

准备拆开看一下,好象  很简单,这么简单的东西要680元,利润还是有有。
内部看到就一个电机和一个电路板,

网友:
哇塞塞..现在连游客都可以发贴了..?

网友:
充满电试试
还不行把油门收到底,过几秒钟再推上去
再不行就是真有问题了,建议换块板子

楼主:
小问题,搞好了。    今天我用锂电试了一下,电流还是比较大

不过我就是用二片3.7V700MAH的也能推动。  电流最大工作电流有6.7A  好大。

准备用6片这样的锂电,组成一个和原来的1000MAH镍氢电池一样大小的电池组试试。

也准备用18650锂电池试试。

镍氢电池容易坏,容量小,实在不是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合朗的代理商我可以给你修     13969878069

七月份我从合朗邮购一火鸟403,加速爬行一段时间(2.5分钟),电机自动关闭,没有任何反应,

不知道是何问题?

请指点一,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