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什么的问题

楼主(2008-09-05):
450通电 推油门
电机
转了一下就不转了 但是
舵机
管用 断电重新接电后就正常了 毛病在哪?

网友:
应该是电调问题
hu810920
hu810920

网友:
可能是电调没有焊好吧.仔细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A:
1,电调在通电后由于没有接触好,或有虚焊的地方可能导致上述情况;
2,启动时飞机转动受阻较大,电调进行保护也可能出现上述情况;
3,瞬间紧急启动导致电池供电瞬间闪断,一般出现在用旧的电池时,也可能出现上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