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教:如何拆解小号手的虎1坦克,TigerI请进!已解决,上图!

楼主(2008-09-06):
小弟刚刚购入小号手的虎1坦克,想拆开看看,但找不到螺丝位,希望TigerI老大或有拆开过的朋友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我拆过,刚开始还真的找不到螺丝,其实只有5颗螺丝,前面两个,中间两个都要在底部拆,还有后面的一个在天线的前面一点的位置,要从上面拆!那颗螺丝是拧在减速箱上面的!

网友B:
我的小号手坦克虎就三颗螺丝,前面一个,后面两个。都隐藏在塑料盖低下,要先把塑料盖撬开才能看到螺丝。前面的螺丝在前车灯上方的圆形盖子下面,后面的两个螺丝在后面发动机左右各有一个上面有十字螺丝图形的长方形盖子下面。撬的时候不要用太薄的东西撬,用大概0.5mm厚的一字的螺丝刀,从接缝处以45度角往里敲,这样胶会整个的崩开,撬下来最完整。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热心的朋友,谢谢!
我稍后试试!

楼主:
终于把它拆开了,如有朋友想了解,可参照下图! 谢谢正在充电&TigerI的帮忙,谢谢!

网友A:
和我的那辆结构确实不一样。

网友C:
多数都是塑料卡子

网友B:
嗯,和我的坦克结构一样,忘记告诉你前面的塑料卡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