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原创]写了一下午关于锂电池的东西。。希望对大家有用

楼主(2008-09-06):
关于锂电池的 普及一点点基本的知识性的东西 以后尽量保持每个月发一篇技术贴的习惯吧~(这次主要聊聊锂聚和锂离子。磷酸铁锂以后将单独再发贴)

首先进行一些基础的解释,解释一下锂电池的这些指标,看到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新手甚至是老鸟总被这些指标弄得一头雾水的在此作为一个知识性的普及吧!应该对大家有用 说的不对的欢迎指正。
1.电压:通常有3.6V锂离子电池,3.7V锂聚合物电池 他们在%电压方面的%充电和使用基本上可以归为一类,标准放电平台都是3.0V~4.2V 也就是安全电压。 当然这个使用上的一类只是电压上的!电流方面锂离子电池远远不如锂聚合物电池。稍候阐述。

2.容量:通常有mAh Ah等。这是一个复合型单位,mA,A 代表的是电流 1000MA=1A (A:安培amperH当然就是时间(H:Hour,小时)这些都是英文的简写。例如 一块电池如果是1000mAh的那么就代表该电池在1小时放完自身所有电量的情况下(从4.2V~2.0V)(V:volt 伏特)能够达到1000mA的平均电流。或者简单一些可以理解为能够以1000mA的电流放电持续1小时。1000MAH可以换算为1Ah,这里大家存在一个误区,可能简单的认为 我们以2000mAh的电流放这块电池那么这块电池的放电时间就可以坚持半小时。这样说不能说是错误的 但至少是不严谨的。因为随着电流的增加电池的内阻不变的情况下,产生的热量在不断的增加,并且电池的内阻越是大电流的情况下体现的越明显,因为外部电路的电阻随着放电电流的增加必然减少而电池内阻不变的情况下必然导致效率降低发热增高,所以刚才提到的举例的那块电池在2000MAH下 放电时间必然少于半小时 并且电流越大这点体现的越明显,也就是说这块电池在10A的情况下 放电时间将远远少于6分钟!
还有另一种容量单位,在模型中不常用,就是瓦时 (WH) 瓦特/每小时 简单的说就是用电压乘以电流得到的。仍然是上边举例的电池1000ma放电1小时那么它的电量就是3.7Vx1000mah=3700mWh(毫瓦/小时)=3.7WH 代表这块电池能够以3.7瓦的功率放电1小时。换一个例子大家就可以理解了,例如我的450级直升机的电池是3S1P 2200MAH 20C 11.1V的 那么我的这个电池就是11.1x2200=24420mWh=24.4Wh  我的飞机电机在悬停的时候 平均功率大概是120W左右 这样用电池的24.4Wh除以120W约等于0.2小时=12分钟了。希望这么说大家可以理解。
3.电流:关于电流锂聚和锂离子电池的区别就明显了。锂聚合物电池的放电能力通常在同等容量的锂离子电池的数倍至数十倍。放电电流的概念通常就存在于这里~1C作为一个标准单位电流表示的是放电倍率,代表的是电池在1小时放电平台(4.2~3.0V)放完时候能够达到的平均电流,看到这里可能很容易和上边的容量单位的解释联系起来,没错,1000mah的电池容量在1C的情况下放电电流就是1000MA 也正是因为这个,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在这里产生误解。c本身是倍率的意思,目前电池标注的C 都是按照电池最大的放电电流除以1C标准电流得出来的,例如一块1000mah的电池 最大能够提供10A的电流那么就用10A/1A=10C
但是个人认为只有在十分之一小时的时间能够放完所有电量(4.2V~3.0V)的电池才能称为真正的10C电池。现在很多伪劣的电池都把自己满电的峰值电流除以1c得到自己的放电倍率C 我个人觉得这不算欺骗也至少是不严谨的。这种现象在高倍率电池中普遍存在。

4.重量:这个大家都很容易理解了。 一般锂聚合物电池的能量密度大概是在 每百克14瓦时~17瓦时的样子需要说明的是,放电能力越强的电池。能量密度越小,这个理解起来可能有点困难,但是玩家肯定可以发现,同样品牌同样容量同样技术的电池通常20C的比25C的要轻。这就是能量密度下降的表现。造成这样的原因要从化学电池的原理讲起了,简单说,化学电池反应的时候同等技术条件下,反应面积越大反应越容易进行,所以如果希望电流大,那么反应面积也要增大,这样在电解质不变(容量不变)的情况下 必然导致体积和重量的增大。
5,组合:这个也比较的简单 通常大家接触到的几S几P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几串联几并联  P:Parallel(并联)  S:Serial(串联) 并联的时候可以提高容量,提高电流,需要注意的是提高的电流是由于容量的提高倍率不变而影响的,并联的时候绝不会影响c数,c数属于电池本身的技术属性,不随串并联而改变. 串联的时候自然就增加电压了.也可以增加电池的.瓦时容量参数. %这时候就体现出来我上边提到的两种容量表示方式的差异了.MAH缺乏了电压的参数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而瓦时适用要多一些 并且可以在不同电压的电池之间进行横向的容量比较.而且在我上一篇技术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45103&extra=page%3D1)中我提到过,关于电池3s以及4s对于动力系统的影响.
简单的可以理解为相同功率下电池的s数越高达成相同功率的电流就越小.所以对电调要求低些!

回帖多我就发下半篇~~正在编写中。。。。
看后希望回下帖也算是对我劳动的一种鼓励吧!也希望大家珍惜原创的劳动成果

“5iMX 眼尖为实,找图快乐”活动——12月24日期,本图片为活动图片,与主题无关

“5iMX 眼尖为实,找图快乐”活动——12月24日期,本图片为活动图片,与主题无关

楼主:
自己过过沙发瘾 回帖署自己QQ名字啊!~ 呵呵

自抢一次沙发,从来都没有坐过呢! 看来只能自己给自己准备沙发了!

网友:
坐板凳学习  长青

网友:
仔细看了,确实费了心思写的,强烈支持!
有你这样的电子狂人在,以后俱乐部队友的电子件故障,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哈哈!
老规矩,加精华!!

网友:
不错,对新手很有用处
如果能补充点充放电方面的内容就更全面了
我再给补充点
锂聚合物电池使用安全说明 (摘自厂家网站)
安全说明

电池整体包括如有机溶剂等可燃物质。如果操作不当,可能导致电池破裂、燃烧、发热、性能恶化或损坏。请遵照以下所禁止的事项。保护装置是防止非正常设备可能影响到电池.此外以下事项是此装置操作说明的要点。
!危

1.禁止拆卸或重组电池!
2.禁止短路电池!
3.禁止在热源旁使用!
4.禁止将电池投入水中、海水中或弄湿!
5.禁止在近火处或阳光照射下充电!
6.使用指定充电器,遵照充电要求!
7.禁止将钉子插入电池中、用铁锤敲打或用脚踩踏!
8.禁止冲击或投掷!
9.禁止严重损害或变形下使用!
10.禁止在电池上直接焊接!
11.禁止反向充电或过放电!
12.禁止反向充电或反极连接!
13.禁止把电池连接到充电插座或汽车点烟插座上!
14.禁止用于非指定设备上!
15.禁止直接接触漏液电池!
!警

1.
禁止将一、二次锂电池混合使用!
2.
远离小孩触手可及的地方!
3.
禁止超过指定充电时间!
4.
禁止将电池置于微波或高压容器中!
5.
禁止在近火处使用漏液电池!
6.
禁止使用非正常电池!

1.
禁止电池在阳光照射下使用或放置!
2.
禁止在静电(超过64V)场所旁使用!
3.
禁止在0oC以下和45oC以上环境充电!
4.
电池首次使用时,若有腐蚀、难闻气味或不正常现象,禁止使用用电器并送回出售点!
5.
小孩要使用电池时,父母须根据手册详细指导其使用方法!
6.
若皮肤或衣服沾上电池里的电液,请用清水冲洗!

网友:
回帖不多,别发了!嘿嘿!

网友:
对新人帮助很大 最起码学习了一些术语 不至于像听天书一样。。。。

网友:
写的好哈,很容易理解,搂主辛苦了!

网友:
这样的好贴得顶,要不说不过去了。。。。

网友:
写的认真,看的仔细!

网友:
虽然知道,但温故而知新了!谢谢辛苦发帖!

网友:
好帖,值得收藏起来,有用的时候翻出来一对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学习了,请楼主快点出下半扁我好占沙发
谢谢楼主了

网友A:
感谢楼主的辛勤劳动!!
期待更多的精华文章给模友共享!!

网友B:
这样的好贴得顶一下,期待下篇:loveliness:

网友C:
终于清楚了一点,还要慢慢领会

网友D:
技术贴要顶~

网友E:
第3点不太对

网友F:
不错,我顶!
等待楼主的下一篇

网友G:
慕名而来
名不虚传
顶顶更健康.

网友H:
非常感谢,帮我扫盲了

网友I:
自己小小的顶一下
呵呵 下半篇即将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