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市面上低于15级的发动机有哪些级啊?便宜点的.

楼主(2008-09-06):
好象三叶有09的呢

网友A:
还有06的

网友B:
我见过的最低是6级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0.8cc是几级的?

网友C:
据说雷虎的GP-07是小机器里面最好的了,比三叶AP-06好的多

网友E:
级是相对于容积立方英寸而言,通常说得90级,即0.9立方英寸,1英寸对于16.387cc(毫升)。将这个数值当作比例常数,那么自己换算起来就方便了。

网友E:
修改几个错别字,抱歉:级是相当于容积的立方英寸而言,通常说的90级,即0.9立方英寸,1英寸等于16.387cc(毫升)。将这个数值当作比例常数,那么自己换算起来就方便了。

网友F(2008-11-18):
说实话,15级一下是电机的天下,为什么要用油的呢?也不可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