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杂就这摩难啊??大家都说说自己的初学经验让小弟快速 ...
450杂就这摩难啊??大家都说说自己的初学经验让小弟快速入门爽飞啊

楼主(2008-09-06):
450杂就这摩难啊??大家都说说自己的初学经验让小弟快速入门爽飞啊...................小弟刚学YT450GF 飞了大概20几次,但每次都是10秒内就吃炸鸡 很多次一下飞机弹很高,看着高高在头顶的电直,心里是又性奋 又紧张 ,接果一阵手忙脚乱想把鸡鸡降落下来,一收油门哗的一下,又是啪的一声在地上暴炸了 搞得我都想放弃玩电直了,但我看到别人飞是多摩的爽啊 大家说我该怎么办啊??大家救救我啊

网友A:
飞过模拟器没?
没飞过就把yt450gf收起来,在模拟器上把悬停练数量了,再把yt450gf拿出来。

网友B:
看下飞机的油门,螺距曲线都调好了没,要耐心,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舍不得孩子怎么套的住狼,舍不得老婆怎么抓的住流氓

网友C:
先别那么着急一下子就飞的很高啊 慢慢来

网友D:
找师傅带以外好像没有捷径咯

网友E:
飞过模拟器没有?

网友F:
模拟器上悬停练熟先

网友G:
那是因为你飞的太少了
如果找到一个良好的玩机氛围,进步可以很快

网友H:
慢慢来吖,机机有没有调好?最重要是多玩模似呀,我也一个人玩,炸机?可能有很多很多算不清的次了

网友I:
楼主万模型要有耐心,450对于新手确实太难了一点,不会飞就谈不上调整和维修。
还是买个4通小电直,基本不用调,也不容易炸坏。没有人带也可以自己慢慢体验,安全廉价!

网友J:
先看贴
再实践
尽量不炸机
我飞了40天,炸了2次。哈哈
现在可以连续飞3块电池

网友K:
舍不得老婆怎么抓的住流氓

网友E:
直机的飞行难度会比固定翼难很多,炸机也比较心疼,最近见到不乏有模友兴冲冲入手电直,但等还没安装调试完成就已经受不了,而马上要把电直低价出掉的现象,所以我觉得潜水观望的准模友要有面对大量困难的思想准备,下定决心在进入电直世界,免得经济和心灵都蒙受打击
我小舅子看我玩就一直以为只是简单拨动控杆那么容易,直到上两个星期有一次来我家玩我的模拟器,发现居然练了半天也没办法停悬,才知道没那么简单

网友L:
慢慢来,先搞懂你那个直升机的操控原理,比如前进、后退、转向、平移都是怎么作用的,遥控器上的副翼、方向、螺距都是怎么共同作用的,由于450都是ccpm方式飞行,每个动作基本都是2个或3个陀机共同作用的,所以搞清楚了这些才能搞清怎么使用遥控器的操作杆,操作杆不是那么简单的你推前飞机就往前飞的。另外飞机自身一定要尽量调平衡,不然仅仅依靠遥控的微调让飞机平衡很难,而且飞机在空中时由于惯性的作用,在飞机机体自身不平衡的情况下,你给给操纵杆很小的动作飞机就可能会有很大的动作。所以要调好机体的平衡,再搞懂飞行的原理和遥控器对飞机作用的原理,可以比较快的上手了。我也是新手,买回来飞机半个月没有接电调,一共就飞了4次,第一次第二次飞机疯狂的转,是陀螺仪方向通道反了,调整好第三次机体不平衡,调整电池和给其他部分平衡,第四次就悬停了,当然也有少许微调。

网友L:
玩模型的本质不仅仅是玩操控,还有学飞行知识。

网友M:
找个附近的高手带比较快
必须记住一点
是你在玩机机 而不是机机在玩你 嘿嘿
在起飞的时候一定要慢 离地不能太高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必须要经过蛙跳运动
慢慢熟悉怎样掌控遥控器的舵量
一步一步 进行 千万不要急噪
还有 在练习的时候 心一定要冷静 要做到心无杂念 嘿嘿
本人观点 有不当的 请高手指出

网友N:
找师傅带 要不就狂练模拟器

网友O:
我是用LAMA机在家练了两个礼拜, 然后直接上450的, 很不错的方法.至少舵面反应基本可以练到条件反射.
模拟器好像要串口, 家里电脑都没有, 所以没条件上啊.

网友P:
新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就像女人由大姑娘变女人一样,过了这个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新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就像女人由大姑娘变女人一样,过了这个砍就好了

哈哈!很形象啊!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要有心理准备!电直之路是漫长的,先由模拟器上慢慢来吧!模拟器熟练了,在大脑中形成了足够的条件反射,自然就好飞了。就象我一直不敢对头悬停,其实已经具备这个实力,就是不敢,那天突然右侧悬停猛的后退,我身子一转,原来对头就是这么简单!接下来我发现自己完全可以四面悬停,用了两天八面悬停,呵呵!就是过了这道坎,以后的路就平整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Q:

  牛B

网友:
我也有同感

网友:
飞机要调整好啊,调整不好的飞机当然很难飞。当然前提是模拟器上能漂浮不炸机

网友:
我觉得不难 我只会对尾 但是飞真机 三四块电池下来也没炸机

网友:
多练,多炸。是不二的选择。

网友:
LZ太急啦,别急着猛加油升空,很多人都是从蛙跳开始的,加油门到即将离地时就保持住,维持这浮悬的状态下试着控制机子使其稳定,一离地就收油门重来,这样慢慢训练控制油门和方向的手感,等能掌握后再试试离地不超过1米的停悬,这样练习故然很慢,但是可减少炸机成本,又不会像模拟器那么单调。

网友:
找个师傅学修机调机,然后苦练模拟 然后上机,然后在模拟

再上机

网友:
对 飞机不是难飞  是难调 我就不会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