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教双马达比例遥控船改无刷!

楼主(2008-09-06):
请问双马达的比例遥控船!改双无刷!难改吗!
不是不要加2个无刷电调的?

网友A:
还是比较麻烦滴,首先,船的轴系得重新改造,买专业的船模轴系,加混控器,每个电调用一组电源单独供电,综治还不如改单电机的方便些

网友B:
最主要的是漂亮的双驱正,反浆不好买,有也贵

网友C(2012-07-18):
求教玩具船改双无刷无舵机转向
玩具船改双无刷无舵机转向,求赐教。
7004款,双桨相向转动抵消扭矩,无舵机转向,转弯靠单侧推进实现,转向侧身挺不错的。
想改无刷的动力系已经可以实现,就是电调,接受如何装配无从下手,求教高人。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个好像必须要舵啊,有舵转向液灵活呀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看样子还是装舵机简单些

网友E(2012-08-30):
7004同求。
要改单桨对船体改动太大,是否可以用两个电调分别带两个马达,遥控器上进行混控?
或者两个桨直接加舵?

网友F:
加舵,转向灵活,也相对简单,转向时不损失动力。

网友G(2012-10-05):
看来玩7004的还真不少,又多了我一个

网友H:
7004是双桨的,我7010单桨单380电机带有刷电调和舵机,速度大概18KM/H,小船有这个速度就可以了,再快就翻船了!

网友I:
顶贴,加分!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