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直升机的困扰!

楼主(2008-09-06):
我有一台450直升机配置是40A的电调,3800KV的马达,20C的
电池
,3D飞行4分钟左右,每次飞下来电池就会怀孕啊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飞行下来电调的温度大概是50°左右,马达的温度不超过60°,请教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啊,飞机的螺距是正负九度。就是是新电池飞下来也会鼓包啊,电池凉了就好了,就不鼓了,可是一飞下来还会鼓,我问过一个朋友,他说是电调近角的原因,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希望大家赐教一下!小弟在这里多谢了 !

网友A:
同问,我的也是这样吖,不要说是飞三滴了,就算飞航线也鼓吖

网友B:
是不是电池有问题呀?没20C标20C。。

楼主:
应该不是电池问题,不知道是电调有问题还是马达的问题,近角是怎么回事呢?你们都用什么近角啊?

网友C: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那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啊?一定要换电池或者电调吗?

网友C:
不一定换呀,看看电调的接插件,线材是否有破损、接触不良!
在这种大电流放电场合,接触不良和线材破损会造成线路电阻无谓的增加,造成插头乃至连接线都发烫,更别说电池了!
不过电池鼓也不一定是这个原因,只是说可以从这些方面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