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TRUM DX6I 六通道接受6100与6200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9-06):
SPETRUM DX6I 六通道接受6100与6200有什么区别,6200是两个连在一起的 6100 只是单独一个的,遥控距离的区别?还是机型的区别?有知道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A:
6100是1个接受 6200 是带个副接受 可以网上搜索图片 距离肯定是 6200比较远 但是6100足够用了 还轻

网友B:
按照说明书里面的说法,6100是Park flyer Receivers, 6200是Full Range DSM2 Aircraft Receivers
字面意思就是6100是庭院飞行器接收机,6200是全距离DSM2飞机接收机

网友C:
2楼、3楼都正解! 即使AR6100是Park Flyer短距离接收机但是电直够用了。Spektrum AR6100报价$50美元,AR6200报价$80美元。

网友D:
6100飞过大概200m,没问题,
一般小电直小电固飞再远也看不见了

网友E:
我飞kt用6100
直机450还是建议用6200吧 卫星接收传说有个对比信号的功能,更安全,加上直机电机碳纤侧板等干扰比较大

网友F:
原帖由
zjc
于 2008-9-20 02:35 发表
卫星接收传说有个对比信号的功能,
果真是传说阿,,,,很强很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