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火乌403改进锂电。 固定机用锂电的多吗?

楼主(2008-09-06):
准备在朋友的火鸟403上试试。如果 效果好,大家都可以用锂电了。哈哈
充电嘛, 我想可以直接用一个8.4V精密恒流电源充。而且我认为可以设计在机机上充,把充电座做在飞机上! 以后用,连
电池
都不要取下了。
原来的NH电池重128克吧。如果用18650二节可能 重100克吧。 要不要配重呢,因为 我拆开NH的电池内部有钢条,钢条重6克是用来配重的??
如果 我用6片锂聚小电池,可能 重量可能 在90克左右。
因为电池线只有二根,无法均衡充电,如果设计在飞机上充,到是可以考虑改成均衡充电,只要把电源改成用二片锂电保护板做成的二组电源就行了。

网友A:
我们这里有人用4片1300的锂聚组成2S2P 7.4V2600mah电池组,动力和原来差不多,但飞行时间大大延长!
但是2600偏重,体积也大,装上后头重
建议用2000左右的容量,重量刚好,体积也合适

网友B:
我是用加拿大锂锰18650的1500毫安的7.4V的飞过火鸟403一年多!
在头部是要配重的!因为才九十多克!比原配的电池轻!不然头太轻,要推杆才能平飞!

网友C:
我是进来看楼主的火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