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SJM入门的机型

楼主(2008-09-07):
玩过了LAMA V4,想换个能在室外玩的。如果选SJM的话,请问哪种比较适合入门呢?个人比较喜欢新出的180,因为尺寸不算大,闲时可以放在书柜里当个摆设。可是180是不是不好装调,对从LAMA晋级的新手比较难呢?想听听各位老大的意见。

网友:
新手的話··建議先別來180···

首先180是散件的··不知道上市后是不是半成品··對新手組裝來說是個難題··

再次··180的調試也并非新手想象中的簡單··除非有老鳥在教你··要不··可能你會因為調不好180開罵··

最后··建議上你附近多人玩的機種··如果單飛的話···· ···············歡迎加入180·······哈哈·········出了問題··船到橋頭自然直······

网友:
强烈推荐325,SE或者LE都行。好飞,好维护。当然一定要先练好模拟器或lama。

网友:
325加一票.......

网友A:
我跟你情况一样,lama买了玩了两周就按耐不住了,预定了180,买了一堆最低端的电子设备 什么天地飞6c,辉盛9克,0704,从一无所知开始,周围又没人带,经过2周的安装调试,绑了4根筷子就飞起来了,还不错,没有想象的那么难飞,建议180吧,组装调试完之后对电直的了解基本入门了(建议换个好控,可以省点调试的时间)

网友:
前几天调试的时候一直用lama的电池,昨天想换回来玩玩,结果电池接反,把lama的4合一给烧了,一阵青烟100多块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情况一样,lama买了玩了两周就按耐不住了,预定了180,买了一堆最低端的电子设备 什么天地飞6c,辉盛9克,0704,从一无所知开始,周围又没人带,经过2周的安装调试,绑了4根筷子就飞起来了,还不错,没有想象的 ...

这位同学的飞机上设备和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