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pm斜盘调整的一点疑惑

楼主(2008-09-07):
比如飞机向前倾的话,是只要调整升降
舵机
就行了,还是除了调整升降舵外,其他两个舵机也要做调整呢.左倾,右倾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到底是调整一个舵机还是三个一起要调整过的.听说如果不调整的话螺距会不一样的.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飞机向前倾,只调整升降舵机,左倾,右倾只调副翼的微调,再重新量一下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