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旋翻分解动作

楼主(2008-09-07):
也想练习自旋翻,想请高手请教自旋翻分解动作.从最简单的练习起来.我最初看到帅呆王子的分解动作,正飞自旋一圈成倒飞,倒飞自旋一圈成正飞,不知道这两种模式在控上的遥控顺序是怎么样的,可以讲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先把自悬悬停过来再翻吧,两个面的悬停,过了以后你想几圈翻就几圈翻

网友B:
看这个慢動作自旋翻,各种手法
http://video.yahoo.com/watch/172206/1676749
前几天在5irc看见一个模友总结的相当好:
1.宏观上来说,美国手右手划圆;日本手右手划8(这里指转一圈翻一圈):可以换个角度理解:飞机正飞半圈----右手在上半区划圆,飞机倒飞半圈----右手在下半区划圆;做熟练了你会发现在分别上下半区右手也是跟着尾巴转的,从这个角度理解起来日本手似乎更加合乎逻辑;
而日本手的左手怎么办?你可以左手固定不动单靠右手走8字,这样可以学得很快,比美国手还要快!
但是要翻的圆滑必须加入左手的升降节拍,这个就是日本手最难的难中难。

网友C:
  太高深了!看来路还很长!

网友D:
看了王子给的录象,美国手来说,感觉尾巴的转动速度和右手划圈的速度是一致的!
但是没看明白1圈的和2圈的自旋翻有什么区别?应该注意什么要领?

网友B:
美国手的一圈翻还是2圈翻取决于右手和左手的配合
如果一圈翻,那么右手画一圈要求量很大,足够让飞机自旋当中翻转180变成倒飞,而且螺距就在恰当时候变距过来
如果是2圈翻,那么右手画一圈要求量不用很大,能让飞机2圈自旋当中翻转180变成倒飞,当然还是螺距就在恰当时候变距过来
对于日本手,则是在上下画多少个圈的问题,变距的时机比美国手好把握,但是量不如美国手精确,因为受副翼的干扰

网友E:
中等难度的动作!以后的目标

网友F:
立平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