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冲程和二冲程应该买那个

楼主(2008-09-07):
原来的发动机坏了..想买个新的..我想买就要买好的.所以看中了两台O.S的发动机.一台是我用过的O.S. MAX-50SX Ring   一台是最新款OS FSa-56发动机   听说二冲程的很费油!!和四冲程相比它能费多少油呢?还有二冲程和四冲程那个的使用寿命长呢?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
都说四冲程的省油,而且稳定,我也没用过

网友:
确实省油,不过要启动器,手拨很难

网友:
请问楼主这2个发动机的排量以及功率和价钱

网友:
不一定

调好发动机以后,两冲也不比四冲废多少油,估计多烧20%的油。我指的是相同功率的情况下。两冲发动机结构简单,价格便宜。重量轻。但动力不均匀。四冲销重一些,调机也简单一些。动力均匀,适合做动作。但价格贵,
四冲的启动只比二冲稍难一点点,调好以后,用手两三下就发着了。

我想,没有一个人飞四冲省来的油能补和两冲差价的。而且,两冲的可以自己配油,四冲是不行,一定要买成品油。所以,别考虑油的问题,主要是动力。如果你只想飞飞练习机,就买两冲,如果要飞F3A并且有足够的米的话,考虑一台四冲也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

网友:
我没玩过油的,但如果是新手,我认为2冲的好,毕竟容易炸。
技术好了,4冲一定有好处,但如果新手就搞个4冲,飞不了多久就炸了,所谓省的油钱就不存在咯~

网友:
换大电机,哈哈!出力绝对均匀.

网友:
新手还是先用两冲好。我用过四冲没觉得省油,寿命要比两冲长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