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入手500CF,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07):
已经决定入手500CF,今天有问题请教:

1     目前市场500CF的价位是多少?找了几家淘宝,搜索不全。
2      都有哪些副厂件?
3     前段时间有模友反映500的问题,不知现在有否改进?
4     500有轴传动升级件,与皮带的相比有何优势?还有其他的部件需要升级金属的吗?
5     还有比5245MG好的舵机吗?
先谢谢了!!!!!!!!!!!!!!!!!!!!!!!!!!!!!

网友:
你还买飞机?当饭吃呀??。。。佩服

网友:
LZ 是个骚人,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决定入手500CF,今天有问题请教:

1     目前市场500CF的价位是多少?找了几家淘宝,搜索不全。
2      都有哪些副厂件?
3     前段时间有模友反映500的问题,不知现在有否改进?
4     500有轴传动升级件 ...

1  亚拓500CF 电机+电调+电池+碳纤桨 版本的是3400左右。 最近奥运会期间。没哪个敢把飞机上架。淘宝规定。

2  副长件主要有3种  安大、飞跃、非耐(不要听错,确实是非耐克斯)
3  不清楚你说的500的啥问题。
4  肯定轴传动比皮带传动的效率高。不过原厂传动套装是400+ ,从价格上来说。我宁愿用皮带传动。反正是玩玩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不客气。

网友:
我的500没啥问题,不过改装了全金属件,轴传的据说动力好些,不过比皮带的娇气,摔机成本更高,500的斜盘舵机可以用9650,这个力量速度和精度都有保证

网友:
LZ好强大,正宗的发烧友

网友:
 发骚友啊

网友:
亚拓500CF
27X0 可以买到了吧?

网友:
亚拓500CF 电机+电调+电池+碳纤桨 版本的是3400左右  这个是哪买的? 电池是什么规格的?

亚拓500CF 电机+电调+碳纤桨 版本的是3000左右。

舵机没有用过那么好的 暂时还是85mg

副长件现在最好还是不要买 很多的质量都不过关  不过主旋翼什么的没有问题

质量我买了两个 一个 gf的  一个 cf的 都还可以

网友B:
舵机当然是ino-lab 251MG...
500级别里的65MG,屡炸不衰....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决定入手500CF,今天有问题请教:

1     目前市场500CF的价位是多少?找了几家淘宝,搜索不全。
2      都有哪些副厂件?
3     前段时间有模友反映500的问题,不知现在有否改进?
4     500有轴传动升级件 ...

1. 价格不知道

2。副厂件安达,飞越,非奶都有,但重要部件不敢用副厂件

3。500的问题没啥改进,还是老样子,不过买回来可以自己改进避免

4。有轴传,效率不错,不过炸机成本很高,自己根据实际需要选择

5. 舵机我用9650,如果你不经常炸机推荐,不过现在的InoLab似乎反映不错,没用过,不过有换的打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机当然是ino-lab 251MG...
500级别里的65MG,屡炸不衰....

记下了

网友:
5245难道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机当然是ino-lab 251MG...
500级别里的65MG,屡炸不衰....

就象450 机里的65MG ?基本炸不坏?价格如何?

网友:
我的450用ino lab 202MG
        600用ino lab 660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