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不能自己配车用发动机油

楼主(2008-09-07):
请问能不能自己配油,如果能的话,怎样配,我有甲醇和蓖麻油,没有硝基甲烷,如果不加硝基甲烷的话会怎么样?我如果加一点乙醚行不行,我想硝基甲烷为了助燃,而乙醚也可以助燃呀
谢谢前辈指点菜鸟,我才开始玩车

网友:
可以配的

一般车用30%的油。也就是加30%的硝基甲烷。甲醇:蓖麻油:硝基甲烷=45:25:30
你也可以试试15%的。上述比例为:60:25:15。看看动力如何。

如果不加硝基甲烷,就成素油啦,也就是甲醇:蓖麻油=80:20。这样机器也能转,动力差一些。也可以试试,不行了再加硝基甲烷。

硝基甲烷不是助燃剂,应该是催化剂,提升动力用的。
乙醚是低燃点助燃剂,一般用在压燃机上,可以这样理解,温度达到一定值了,乙醚先着,再点燃其它燃料。
所以不能加乙醚,另外,你要是买得到乙醚的话,你一定在安全局的监控下生活了。

楼主:
呵呵,我已经有800ml化学纯乙醚了
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
车用油不加硝基甲烷会很不爽的,另外蓖麻油的含量一般不超过15%,这跟飞机油不同的.

网友:
散装蓖麻油加散装工业甲醇,1:4沉淀再用,车和飞机用了几年了 自配油烧起来就象90汽油和97汽油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