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路高手指点汽油机的问题! 谢谢

楼主(2008-09-07):
1.请问50的汽油机,最大油门,螺旋桨转速调到多大比较合适?
2.50级的运动机,航线,起落,一些基本的特技动作都很正常,一但将飞机快速拉起,飞机会向右侧滚动(对尾的方向),姿态就像急升途中打了右副翼。混控全关的,另外,副翼和升降各用2个舵机作用,地面检查舵面没有变形,安装角也没有问题,多次调试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恳请各路高手指点迷津!多谢了

网友:
“一但将飞机快速拉起,飞机会向右侧滚动(对尾的方向)”

正常啊!驼螺力矩在作乱。

网友A:
1、调到最大(比如22x10@7000rpm就很牛屄了)

2、单桨飞机都这样

网友:
不懂,跟着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请问50的汽油机,最大油门,螺旋桨转速调到多大比较合适?
2.50级的运动机,航线,起落,一些基本的特技动作都很正常,一但将飞机快速拉起,飞机会向右侧滚动(对尾的方向),姿态就像急升途中打了右副翼。混控全 ...

2行程 50级甲醇机,全油门转速可以到17000转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50cc

似乎是哦,哈哈~~~~~~~~

网友:
高速能调到多大就调到多大

网友:
检查水平舵是否有差动.

网友B:
1、看你多大的桨,如果是22×10,转速应该在6300~7000左右都可以的~~
2、这个问题应该出在你升降舵机上,简单的说就是升降有差动,就是说升降上的两个舵机运动速度和角度不一致导致升降舵差动。这种差动一般很小,所以你在小动作的时候是感受不出来的,一旦快速动作时,细微的差动就会导致你说的情况。解决办法是,首先你要用两个一摸一样的舵机,其次,两个舵机的连杆长度、舵机安装角度等都要一致,然后把两个舵机互换,看看有没有效果,如果没有效果,你只有在混控里面设置了(设置混控的前提下)~

网友B:
对了,如果你是JR的控,想设置混控的话,最好找3楼的那个s老师,那个人很牛B的~~呵呵~~我只会飞不会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了,如果你是JR的控,想设置混控的话,最好找3楼的那个s老师,那个人很牛B的~~呵呵~~我只会飞不会设~~

是S大师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S大师好不好?!

哈哈~~好久升级成大师了?考虑让他请客哦~~~

网友:
50CC,用22*8桨,7200转左右拉力非常爽了。

网友:
都是有米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屄

好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看你多大的桨,如果是22×10,转速应该在6300~7000左右都可以的~~
2、这个问题应该出在你升降舵机上,简单的说就是升降有差动,就是说升降上的两个舵机运动速度和角度不一致导致升降舵差动。这种差动一般很小 ...

丰老师,及时两边升降舵完全没有差动,急拉的时候还是会出现楼主所说的状况,这是单螺旋桨飞机的“胎里毛病”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学习了很多!!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丰老师,及时两边升降舵完全没有差动,急拉的时候还是会出现楼主所说的状况,这是单螺旋桨飞机的“胎里毛病”

呵呵~~是的~你说的对,如果差动很小,对飞行是有帮助的~~~

网友:
22x10地面调到最大转速后再调富油一些,使转速下降200到500RPM,6000RPM以上就可以了,因为飞行过程由于螺旋桨相对螺距变小,转速会有所提高,长时间高速贫油运转发动机磨损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