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十字盘是如何测量达到水平的,感觉用肉眼看十字盘水平度存在物差..

楼主(2008-09-07):
大家的十字盘是如何测量达到水平的,感觉用肉眼看十字盘水平度存在物差..有什么好的测量仪器吗????

网友:
做个小工具套在主轴上来测,坛子里有几篇类似的文章,搜一下就有了

网友:
用装空调的水平尺~~~~~~~~~~~~~~

其实很多时候靠的是目测和试飞~~~~

网友(2009-03-12):
新手入模界,顶起每一贴。。。哎,看完坛子里的贴也成了基本功之一哈

网友:
平不平飞一下就知道了:P

网友:
 不用平衡尺 确实看不出来细微的不平

网友:
有十字盘调整器买的呀

网友:
既然不想买仪器测试
那只有飞起来再慢慢调整咯

网友:
在地上调平了 不见得飞起来平..

网友:
十字盘达到完全和主轴水平或垂直没有任何意义,用肉眼360度观察斜盘差不多就行,就算十字盘达到完全和主轴水平,飞机飞起来也一定不是平的,得用微调的。

网友:
十字盘平了
减少磨损
至于飞起来不平
原因有很多
重心问题是首位...

网友:
昨天装机
没用调整器就飞了下
老是后倾
疑是尾巴重..
回去一测
原来前面两舵机拉杆明显高了
拧了几圈 平了后
再稍稍微调点
就不错了
有时候一些小工具还是需要的...

网友:
哪里有esky 016的十字盘调整器

网友:
偶用长玻璃管装水看水平

网友:
我也觉得看看差不多就可以了,试飞时用微调修正

网友:
沒必要吧,地上調的再好,飛起來才感覺得到,我願來剛學裝機時用水平儀調,現在看沒必要。

网友:
差不多就行了,飞起来再调

网友A:
装机时尽量调平,但实际上还要飞起来再调的。

LZ要的话可以买个工具,也可以搞个DIY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4784

网友(2009-07-07):
引用 网友A:
装机时尽量调平,但实际上还要飞起来再调的。

LZ要的话可以买个工具,也可以搞个DIY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4784

顶这个调节器!一定要diy一个。

网友B:
楼上好有创意!!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