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4脚架简单维修

楼主(2008-09-08):
取最常用的黑水签字笔后面的一段,直接套断裂的地方就行了,强度可以,看图

网友:
非常实用呀@!谢谢!

网友:
我曾经用刮胡刀和油子笔做过一对脚架,感觉很耐摔,好像重量要多点

网友(2008-12-26):
看看我加强的脚架

网友:
哈.大家的办法都不错呀,学习

网友:
买一副耐炸脚架,才8元,一切全搞定了,很难炸坏的,都不用去修它,呵呵

网友:
各有各的照

网友:
新手学习了.我的V4脚架断了只是用AB胶粘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