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模拟器菜鸟提问

楼主(2008-09-08):
帮忙问下,我用的是ESKY的
模拟器
,用的是0404的控,我想改美国手,但是不会设置,求高人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把里面的线换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不明白就加我QQ:393004021

网友B:
顶下,我改过,也飞了我是把换向器换了麻烦点,然后好像换了下1和3的正反通道就OK了,

楼主:
谢谢了 ,明天 我 请教你

网友C:
不用这种麻烦,你将控打开,将右手油门的压板换到左手,弹簧也换下,0404的控有3个开关,具体方法你在坛子上搜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