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弄个48V左右的电机装在600CF上,不知道用哪种,请大家 ...
想弄个48V左右的电机装在600CF上,不知道用哪种,请大家指点。

楼主(2008-09-08):
想弄个48V左右的
电机
装在600CF上,主要是想试试看能不能把
电池
的成本省点下来。听说国外有改过,但是不知道是怎么改的。哪位大哥知道的请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48V的,反正是高压的,用10~12S左右的电池的

网友A:
10~12s电池的价格有可能比600cf便宜不到好多了哟

楼主:
4个450的电池就可以飞,如果买成品的话便宜了1百多块,如果自己组的话20C 3.7V 2200MAH的大概35一片,都要比现在600CF的电池便宜,但是飞行的时间还有待测试.

网友B:
原来是的 6S2P, 你改成 12S1P, 电芯成本和原来是一样的,总容量也是一样的,但是用高压小电流后,效率会提升很多,估计可以至少提升30%。
电机好办,只要把线圈并线数减半,圈数加倍速就可以了。
关键是支持12S的电调不好搞,电流只需要原来的一半,但要支持高电压

楼主:
电调有现成的卖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哪有卖的 ,介绍一个厂

楼主:
淘宝上有,你搜下高压电调就有了

网友E:
機修工有賣的~
連電機1500~

楼主:
问过了他说没有哦,楼上有跟他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