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能出个180的「加长版」昇级套件吗?

楼主(2008-09-08):
减重计划不被看好,还被误会连连,那有可能出个180的「加长版」昇级套件吗?

理想中的加长规格是可以采用 240mm~250mm 的大桨。

出皮带,主管,大桨,就可以了。

240mm 适合 435g 左右的起飞重量。250mm 适合 475g 左右的起飞重量。

虽然这样机体级数会有改变,但是又何妨?(将错就错?解套?还错开YT250的战争?)

喜欢180的强壮设计与全金属精度,稍大一点也还是一样很OK的。

变长之後会更好飞,更稳又暴力。既然口水多,就顺势让大夥再试试看吧!

基本飞行,电机级数应该可以不用改。

倒是重心也许要考虑,可以把 1000mah 换 1300mah/3S/20C,可能就很刚好了。

网友:
顶, 英雄所见略同
换400级的桨, 动力效率一下就上来了, 推重比明显提高, 同样的电池可以飞行时间更长,也可更暴力
做不了最轻的200级, 可以做最轻的400级

网友:
这到是应该考虑的    还要大齿盘

网友:
可以DIY,尾管可以接长。用以前SJM300的皮带和260大奖。自己用400PRO改的260。

网友:
注意180的结构上加长了要考虑尾管强度问题,

因为180的结构是考虑在原有尺寸下这种强度的尾管摔坏的几率不高,所以结构上没有考虑换尾管是否方便,如果加长了,尾管的抗摔能力会降低,如果需要经常换尾管的话,180的结构是不利的,反而楼上的机体结构有利很多。

楼主:
就用 7075 再开一个 180 升级尾管吧!

同意升级为 260mm,因为这是某级数的「标准」,有出碳纤翼的。

依据我的3D Disc Load简略公式,260mm可以满足 512g 的起飞重量。太够了。

这样,180 突然就变成 260mm 级里的顶级全金属机种了!去那里当第一名,何乐而不为!

网友:
有想法啊!

网友:
强烈支持180加长,在小改一下大奖夹的那个沉头螺丝,简直是轴承杀手

楼主:
加长的180,在260mm级中会是最强壮(尾管),也最高精度(全金属),「轻巧」好飞的冠军机种,多麽令人期待。

(不过,好像一下子拉太大了,其实240~250mm也还是可以考虑的喔。)

网友:
那直接搞400PRO吧,180就要的小巧,我更希望180能再缩小一圈.

网友:
260只要用PRO的铝尾管重新开孔,皮带和桨用T BATAAR的就行

楼主:
SJM260的「主管」,还是要强壮版的啊!

网友:
怎么都觉得SJM的机机像是攒电脑,一堆零件改吧改吧就从180变250,从250变400 然后又会有人出主意400变250,250变180

网友:
ㄏㄏ........sjm樂高積木.....粉優的

网友:
如何? 老大的意见呢?

网友:
大a~虾米伊苏~~~~~?

网友:
先做几根玩玩。愿意详细发表影片及用后心得者短信我。

网友:
汗。。。。180变260了。。。55555

网友:
非常期待  180的加长,好飞才是硬道理,感觉桨小,转速太高,效率不高啊。所以加大一点。强度影响不大,而且能很大的缓解这个超重问题!!

网友:
咳,老大千万别往心里去啊。看看骂180的,绝大多数(其实也就“一小撮”,呵呵)都是没买过、没飞过180的。
手上有180的,多数爽着呢。

网友A:
楼上的,我周围的几个飞180的大多数不爽。最近180配件质量是在不敢恭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我周围的几个飞180的大多数不爽。最近180配件质量是在不敢恭维。

听你说得挺可怕的.请列出看看.又如何飞不爽.我们也有应对点呀.不然有点那个....

网友:
不好意思,本来想回隔壁的“180垃圾”贴的。手机上网,豆腐干大小的屏没看清发到这儿来了。
看来配件QC是得加强。

网友:
我这个飞的挺好。主要炸机好修,省事。悬停也很稳。

网友:
质量问题估计多半是暴力飞行闹的。那个大齿确实有点弱。
另外最近那个大桨质量问题稍微有点夸张。除此之外好像都挺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听你说得挺可怕的.请列出看看.又如何飞不爽.我们也有应对点呀.不然有点那个....

很简单啊,你去看看 《180 大齿飞出来的帖子》。我们都是西安的,大齿空中飞出,2m多高直机失控,差点伤人,这能爽吗??那么大的气泡在大齿盘里面。这能爽吗??这个不可怕吗??2个大桨宽度相差 1.8MM,这个就是质量问题???不可怕吗??你还在别的飞机上看过这样的问题吗??
论坛第一个180就是西安卖出去的。
SJm应该好好加强品管了。能把这样的东西出货,真的是一点都不负责。2个大桨差的也太多了。拿在手里都很明显
还有就是本的一个180还没正式起飞主轴承就坏了。
难以列举了,小毛病很多就自己解决了。比如:大齿轮插销飞断过,第一次使用那个内六方螺丝刀就断了,还缺少一个垫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啊,你去看看 《180 大齿飞出来的帖子》。我们都是西安的,大齿空中飞出,2m多高直机失控,差点伤人,这能爽吗??那么大的气泡在大齿盘里面。这能爽吗??这个不可怕吗??2个大桨宽度相差 1.8MM,这个 ...

大齿空中正常状态飞出.我们知道后己明快负责的处理了.也正在测试及探尋其他用户情况.相信飞行中大齿解体是个案,也正在了解如何就在这么小的传动扭力下能解体.0.9的内六角本就细小,须小心使劲0.9的你到市面找找比比就不会这么认为了.另外以为飞不爽是不好飞,那我就想多了解有什么地方没调好.因为和测试结果出入大.近日会推出碳桨.决对一流的质量保证.2拾多元的玻桨在国内同等价位里没你说的那么次吧!,多比比.想信你玩直机时间并不长.我们还有较多的沟通空间.谢谢

网友:
ㄏㄏ....新品上市....總有些過渡期.質量不好.可能是有些肉眼無法觀察出來的.相信廠裡會有相關對策...sjm的服務沒話說..良性的溝通會有相互的成長....至於槳..ep200發泡槳台灣一組售價40人民幣.....內地飛友真是很幸福了...

网友(2008-11-16):
 会不会出 还是观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