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eadu50发动机调整

楼主(2008-09-08):
配置: Sceadu evo,OS 50, yusa加速管,芬记玻纤浆,燃料是CoolPower 15%
磨车时主油针开了2圈多一点,怠速磨了一箱,悬停2箱。之后主油针收到1.5圈,因为怠速时间长了以后太富油,所以把副油针收了30度。悬停模式油门53%,螺距5度多一点,航线模式,高点螺距8.5度。飞行一直觉得高速无力,油门推到85%以上后,再往上转速就开始下降,飞机不再有什么反应。又收了一次主油针,收了5格左右,稍微改善一点,但在高速段还是感觉带不动大浆。一箱油80%时间航线模式,可以飞10分钟,一趟飞下来,油针冰凉有结露现象,缸头温度60度左右,但是看网上大多数油针都是1.5圈,所以不敢再收了。

以前没有调直升机发动机经验,想问问大家,我说的这些情况该怎么调。

网友:
我也刚收了一台SCEADU50,以前一直飞600,也在摸索中。
感觉你说的情况如果螺距准确的话,应该还是高速富油的原因,可以适当再收一点。
另外请问一下,SCEADU的尾轴螺距怎么这么大呢,即使把401的LIMIT调节到140,9254用米字舵盘的最外面一个孔,左右行程同样还有一段空间。请问是不是SCEADU的尾桨设定本来就不需要这么大螺距的?

楼主:
尾螺距感觉是比较大,我用的611,有一边也到120多,其实Sceadu就是飞F3C的,没有快速的自旋动作,用不着那么大螺距。

不过楼上说的有一个问题,你用的尾舵舵盘可能小了,说明书上要求的是从舵机轴到拉杆球头的距离是13mm左右。我是用的大圆盘自己钻孔的。

还想问一下你飞行的动力感觉怎么样

网友:
主油针1.5圈其实不是绝对的,管子不一样油针位置也会不一样,只要温度不过高,可以在收一点主油针!

网友:
管子不一样,油针也会不一样..

油针没有绝对,会因为天气,海拔,湿度,温度等有细微的调整.

照LZ说的来看,应该可以再收一点.正常调整的情况下缸头温度一般是8-90度左右.

网友A:
收继续收:)))

网友:
我的SCEADU50配89T大齿盘,用17MM的尾舵机盘,13度PICTH油针1 2/3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继续收:)))

你也太旧没出现过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螺距感觉是比较大,我用的611,有一边也到120多,其实Sceadu就是飞F3C的,没有快速的自旋动作,用不着那么大螺距。

不过楼上说的有一个问题,你用的尾舵舵盘可能小了,说明书上要求的是从舵机轴到拉杆球头的距离 ...

说实话,可能是因为我的发动机调整极其富有的缘故(磨车中),感觉动力跟亚拓完全不能比,不要说钟摆,连彩虹都顶不住。周末收点油针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螺距感觉是比较大,我用的611,有一边也到120多,其实Sceadu就是飞F3C的,没有快速的自旋动作,用不着那么大螺距。

不过楼上说的有一个问题,你用的尾舵舵盘可能小了,说明书上要求的是从舵机轴到拉杆球头的距离 ...

兄弟,经你提醒我今天仔细看了一下说明书,原来舵机轴到球头之间的距离是17MM,我量了一下,十字的舵盘的最外面的一个孔是16.5MM,将就用一下,果然这样将401的LIMIT调到100尾巴也可以两头打死!!!
问题解决,原来是舵盘使用不对,主要是亚拓用的都是米字,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另外HIROBO  SCEADU50的尾管比亚拓600的尾管长一些,所以必须用大舵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置: Sceadu evo,OS 50, yusa加速管,芬记玻纤浆,燃料是CoolPower 15%
磨车时主油针开了2圈多一点,怠速磨了一箱,悬停2箱。之后主油针收到1.5圈,因为怠速时间长了以后太富油,所以把副油针收了30度。悬停模式 ...

要有力建议30%的油,另外检查最大螺距,还有拉杆的行程也非常重要

楼主:
今天再次飞行,主油针锁到1.2圈,动力改善,缸头和化油器温度正常,之前飞的化油器连曲轴箱都结露。另外之前航线模式最大螺距+8.5,现在把最大螺距提高到+9,动力完全出来了(0.5度的差别真大啊),直线飞行速度很快了,失速倒转能冲上去了。之前就像一个破车,怎么开都开不快。

30的油烧不起啊,现在还主要是练习。15的油自己兑点硝基行不行。

楼主:
新装了定速,试飞了两箱油。悬停1500,航线1650。最大的体会就是感觉悬停高度比原来好控制很多,毕竟是单控螺距了。经过数次调整现在航线模式下动力基本正常了(用的15%的CP油,不期望暴力),直线飞行速度能上去了,失速倒转能冲的很高了。新机从第一次飞到现在基本调整好,飞了三桶油,还算不错。

使用定速有一个想法,想和用过的朋友讨论一下,GV-1有一个设定功能,就是油门杆高于某个位置时关闭定速功能。开始不明白这功能有什么用,在试飞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觉得这个设置还是有用的。一次在先航线模式乱飞一气,进场切到悬停模式准备着陆,由于飞机比较高,油门收的多了一点,飞机下降较快,离地3米开始推油门,直到把油门推到顶,飞机离地20厘米才止住下降,紧张了一把。设定油门杆高于某个位置关闭定速,是不是为了在类似这种需要额外功率救急的时候能够暂时自动关闭定速。用过的同学是不是设定了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