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等前辈指导

楼主(2008-09-08):
新手请问各位前辈,调试锁尾
陀螺仪
的时候,听说要先把非锁尾模式调试到尾巴基本不乱动,我现在在非锁尾模式下,飞机调试到油门在一个点的时候可以基本 乱动,不过加减油门后,尾巴还是会偏转,是什么问题呢?是什么地方没有调好吗?还是本来在非锁尾模式下,只能有某一点可以基本锁住尾巴,加减油门都要靠手动修正?等非所谓模式调试好了,在进入锁尾模式是吗?,谢谢了,调了很久都不行,我现在等前辈指导

网友A:
现在市面上的陀螺仪基本上都是有AVCS功能的,LZ说的先调非锁尾,在进入锁尾这种调法在日常飞行下已经没有必要了。只要把尾舵机的行程调整好,开启锁尾模式,把握好感度。剩下的事都交给陀螺仪去处理吧~
以上是我个人见解~~ (GM730)

网友B:
非锁尾状态下,悬停尾巴不摆就差不多了,再切换到锁尾状态,调节好感度就OK~~

网友C:
陀螺仪是很高科技的东东

网友D:
非锁尾时调试要调REVO-MIX(上下跟轴),对于新手来说,没什么必要。直接用锁尾,中立就0度也无所谓,不飞暴力3D没区别,等你能飞暴力3D的阶段,自然这些东西也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