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左右倾斜问题!

楼主(2008-09-08):
GL450左打舵倾斜时机头会向前掉,右打舵时机头会向后仰.其它方向都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般什么情况会造成这种问题?之前怀疑舵机行程不一致,后来将三个辉胜9克都换了新的后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改善.

网友:
可能平衡翼不水平

网友:
静态检查斜盘的姿态!

必须把电机的连接线断开!!!
现在用遥控器控制飞行姿态,检查(是否在你描述的情况中)舵机运行是否异常(当然是看看斜盘啦)?斜盘应该只出现左右倾斜的动作。。。当然要确保你的控制动作规范。
否则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是你在控制时由于紧张的原因控制仰俯的遥杆也被触动了?!

网友:
ccpm混控设置不对

楼主:
不是混控设置问题,在地面测试观察倾斜盘左右倾斜正常,我是日本手,左右副翼是在右手和油门在一起,移动的时候不可能触动前后俯仰遥杆,另外,平衡翼也应该没有问题,攻角都是0,两边长度也都一样。听说过平衡翼左右虚位大的话会影响左右倾斜,但我的虚位也很小。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2009-07-27):
顶上来,请问楼主最后找到原因吗?
我是打左右副翼无问题,但推拉升降舵就出现类似问题,推舵要右倾,拉舵要左倾。。。。。。。。

网友:
还找到和我的问题一样的老帖,不过ms都没定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0357&highlight=%C7%E3%D0%B1

网友:
舵机的舵量和躲角一致么?也就是d/r和epa?

网友:
为了让机机水平上升,三个舵机的行程设置有点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