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第一架JJ

楼主(2008-09-08):
本来打算买747的,结果到了店铺,没货……只好挑了这架746,

最近风很大,还没敢飞
只是做了机翼前缘和机身的加强,轮子也处理了……

网友:
期待首航,到时候上图,我们来顶

网友A:
这个           还是说实话  我们那几个人 都说 这飞机好看不好飞 估计是机型有问题..还有第一架上F3A!!!!!

网友:
我朋友的 已經埋葬了  飛行時動作不要太暴力 溫柔點呵呵 沒問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还是说实话  我们那几个人 都说 这飞机好看不好飞 估计是机型有问题..还有第一架上F3A!!!!!

猎鹰说这飞机好飞的..他都飞了一年了..

我也开始玩塞斯纳的..准备入手这机机..下单翼的联系机..

LZ..风大不怕..风大才能练技术..第一次上天..有多高爬多高..虽然上空的风会比地上的大..

不过..看飞机办事咯..逆风飞的时候..调好微调..调好了之后..你怎么飞都不怕..

这飞机很好飞的..!!

网友:
我自己的塞斯纳3级风都不怕..照飞..只是..顺风180度转回逆风的时候温柔点就行..

要不然..容易失速..!!

不过风大不怕..飞高点..出了什么突发的事..都有时间去修正..!!

网友B:
是新手吧   浆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
第一架就上这?

网友C:
第一架飞这个没问题,但有3个前提。1,模拟器是否练好,比如赛丝纳的降落,要10次里8次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不能跳。2,飞机首飞要请老鸟帮你调试好,这点很重要,切记!因为新手装机都不准的。3,动力要足,动力越足越好飞,但要注意重心,别听有人说动力大了,速度快了不好飞,你就不能收点油门啊,都是瞎扯蛋,配置我以前的帖子里都有。

飞机升空后,能飞多高飞多高,到了高空,安全高度,慢慢感受它一下。

他就是第一架飞这个蓝宇的小F3A起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新手吧   浆是不是装反了

应该没有吧,已经试过地面滑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架飞这个没问题,但有3个前提。1,模拟器是否练好,比如赛丝纳的降落,要10次里8次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不能跳。2,飞机首飞要请老鸟帮你调试好,这点很重要,切记!因为新手装机都不准的。3,动力要足,动力越足 ...

谢谢猎鹰指导,
俺的模拟器还没练好,所以一直没敢飞,顶多就是地面滑跑,试一试舵机的反应……

郁闷啊,本来是想先上一架上单翼的,入门容易一点,,,,,

楼主:
俺很想找个老鸟带一下,可惜…………

现在住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网友:
俺也想败一架吼吼~~

网友:
新手直接就上3A?迷糊。建议会吊机了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