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接收机的电也接到锂电池组上吗?

楼主(2008-09-08):
请问各位前辈,接收机应该是4.8或6V的供电,可是我看2s(7.2V)和3s(11.1V)都用来接电机,那用什么方法接到接收机上呢?

网友A:
电调上有一根控制线接接收机舵机口,同时给接收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上有一根控制线接接收机舵机口,同时给接收机供电

哦,原来接收机是从电调上接出来的,没想到啊,谢谢啦!

网友:
2楼的真是高手啊,我也是这个问题,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