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问各位,玩电船用什么枪控比较稳定?

楼主(2008-09-08):
Futaba 2PL 怎么样?

网友A:
2通道~14Z 都可以 主要看你的经济能力

网友B:
MX-3和JR XS3比较经济,如果条件好可以考虑3PKS或者M11

网友C:
3PK PCM的设备 就是汽油船也不用担心干扰 一次投入 放心一辈子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小生经济能力比较有限。。

网友E:
Futaba 4vf . 水面可控200米! 可以放船.放飞机! 新控要500-600元. 2手就200-350元
你的玩具船可以多两个通道搞多两样无聊野! 例如喷水! 升降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玩具船,我自己造的MONO

网友E:
你觉得4VF差只可以用在玩具船上! 4VF也是PCM接收的! 抗干摇能力不会差的! 话又说回来你要的是枪控! 那3PK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