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问双马达的电动比例遥控船可以玩漂移的吗!

楼主(2008-09-08):
看到一些遥控车漂移真系好型!我想问一下电动遥控船可以漂移吗?

网友A:
我看见一些推土机推土真厉害!我想问一下电动遥控船可以推土么?

网友B:
可以! 还是一只玩具船! 就连玩具潜艇都叉起!

网友C:
那这只船怎么能漂移

网友D:
在你的船底配上铁块,当马力足够时也可以这样

网友E:
视频的船是靠喷射水推进的,一般螺旋桨的船很难漂移的!

网友F:
视频里的船跟摩托艇的原理一样!一般螺旋浆的船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