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好坏对吊机的影响大吗

楼主(2008-09-08):
想练习吊机,一直没练成功,现在用的控是6A.

由于自己是美国手,其它一起飞的模友都是日本手,一直没机会用用别人的控.不知道好的控是什么感觉,吊机操作会更灵敏一些吗

有没有用6A轻松吊机的朋友,好让我打消换控的念头

网友:
yhybear的孩子和那孩子的朋友不就是用6A吊机的吗?我朋友用6A吊机,论坛里用6A吊机的大有人在。

你认为你不如小孩?还是你的天6控品质有问题?

是技术决定论,还是器材决定论?是脚不正,还是路不平?

网友A:
个人觉得LZ要改进的不仅仅是航模方面的技术问题,知识面问题,更应该改进自己的心态啊!

能否吊机跟控没有绝对的关系,更个人技术关系要更紧密一些!

反对在手法的分配上有争议,不存在什么手比什么手更有优势的说法,习惯的手法就是好的手法!

如果一定要争个胜负,我敢说美国手比日本手强一万倍!敢问世界上那种真飞机是把俯仰动作和方向动作放在主操纵杆上的?!!都跟美国手和中国手一样,俯仰永远和副翼在一起!这是最科学,最直观,最有效的飞机操控方式。

建议LZ多看看欧美顶尖的TOC高手的视频,他们基本上无一例外都是美国手,人家吊机舒服着呢!

网友:
美国手一样吊机
没问题。

我就是美国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LZ要改进的不仅仅是航模方面的技术问题,知识面问题,更应该改进自己的心态啊!

能否吊机跟控没有绝对的关系,更个人技术关系要更紧密一些!

反对在手法的分配上有争议,不存在什么手比什么手更有优势 ...

同意你上半部,不同意你下半部~~
吊机来说,我觉得还是日本手吊机比美国手方便一些~
还有,真飞机和模型飞机是两码事,一个是以第一人称驾驶飞机,各个感受都很直接,模型飞机则差远了~~还有,我看见一些TOC还是日本手哦~~

网友:
LZ标题过于片面

遥控器和伺服系统(接收机以及舵机)是个整体,不能分开谈的。所谓比例遥控,当然讲求的是精度,如果从这个方面来讲,当然高品质的遥控设备是很必要的,不过也要看人来说,越是高手,就越钻牛角尖,往往对那么一点点菜鸟觉得可以忽略的东西视为极其重要。
   再有就是手感,这个就说不清楚了,个人感觉不一样。
   所以LZ的这个标题,没必要去讨论,本身就不明确 下个套子,各位往里边钻吧

网友:
什么控..吊机都没有问题..

不过就根据目前状况而言..不是控的问题..

是LZ心态的问题..技术好..只要是4通以上的控都行..!!

网友:
个人感觉:
0、对于初学者一般的设备应该够用,因为你的感觉还没有细腻到那种程度。
1、飞航线对控制的要求可能比吊机还高些。吊机是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航线基本没有太多的修正机会。
2、不管好控还是一般的控,舵机和传动的精度也要配套。
3、最后飞机飞行前的静态调整及飞行时的动态调整也很重要。

网友B:
我也感觉主要是技术问题,没技术,设备再好也没用啊

网友:
设备固然是精度和功能强是好,好的精度和强大的功能能帮助你实现更多的动作和补偿技术上的细节.
但是自信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也是需要的.
对于日本手还是美国手,关键是习惯就好,条件反射的建立是很关键的.但是固定翼来说,日本手的优势是很明显的,越是动作要求准确,越是不能副翼和升降在一只杆上.避免在做滚转等动作时相互杆量干扰

网友C:
谬论谬论!大家别听楼上的瞎拜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谬论谬论!大家别听楼上的瞎拜拜.

你下山了?

网友:
我也是美国手。其实什么手我现在已经看的很开。要滚的圆。日本手是比美国手容易。
不过这东西就跟开车一样。习惯了什么手都一样。

网友:
差点被忽悠了!

网友:
关键是好手, 不是好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感觉主要是技术问题,没技术,设备再好也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下山了?

如此好的问题,都惊动了两位高手!

来个“俩高手辩‘手’”?

网友E:
首先吊机不是3D的基本功而是对飞机控制能力的表演,飞机的控制在于对飞机姿态位置速度以及其变化的处理应变能力,这个能力取决于你的大脑通过眼睛的反馈指挥的双手,与控无关.比如你拿4VF飞价值5万的F3A去参加世锦赛没人会因此取消你的比赛资格一样.心态很关键,把基本功练扎实了你会发现你一夜之间会了很多包括吊机.

网友:
要是不用14MZ估计是没办法吊机的。

网友:
翼龙也能“立”在空中。。

网友:
吊机的手法

日本手吊机相当于美国手飞直机,吊机时,方向舵和升降舵就相当于直机的十字盘。
所以无所谓哪种手法好,既然日本手和美国手都可以把直机飞得很好,那么吊机也是这样。器材不是主要的,手指头才是主要的

网友:
日本手和美国手,区别仅在于从生疏到熟练的时间不同。熟练之后都一样。

突然想到: 侧飞筋斗,应该是美国手容易吧,哈哈!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只要技术好,用脚也能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能力取决于你的大脑通过眼睛的反馈指挥的双手,与控无关.比如你拿4VF飞价值5万的F3A去参加世锦赛没人会因此取消你的比赛资格一样.心 ...

不用猜也能想像,没人带4VF参加世锦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