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V2如何换SE横轴呢?

楼主(2008-09-08):
4个桨夹轴承我换了。还有什么需要换的?O型圈,轴承跟止推轴承间的垫圈,桨夹跟中联之间的铝圈也要换吗?桨夹里的止推轴承需要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都要换!

好像不是,止推轴承好像不需要换。

网友:
中联和桨夹都要换

网友B:
就换两个轴承就行  中间还有个铝圈   我的都改完了   很有效的降低飞行成品    另外****人对V2的评价说大浆夹太软炸几次就变形了    我改3MM的横轴后   炸了N次  都没有问题  有效的保护了旋翼头上其他的金属件!~   晚上上图  呵呵 !~

网友:
楼上的朋友能否告诉下轴承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换两个轴承就行  中间还有个铝圈   我的都改完了   很有效的降低飞行成品    另外****人对V2的评价说大浆夹太软炸几次就变形了    我改3MM的横轴后   炸了N次  都没有问题  有效的保护了旋翼头上其他的金属件!~   ...

0型圈和铝圈要换吗?

网友:
等图。我也要把黄金甲给换成3mm横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