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7怎么玩G3?

楼主(2008-09-09):
DX7怎么玩G3?是不是插后面的DSC孔,然后用音频插件来弄?那控怎么设置?以前我用天9都是要PPM模式才能玩的。2.4G的能玩吗?请老鸟指点谢谢!!

网友A:
不懂,也想知道 帮顶

楼主:
还是直接买个飞鹰吧,省了好多事

网友B:
插DSC即可,DX7只有ppm模式

网友C:
只要你的电脑软件和加密狗ok 插上线就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