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K.E-450R35-F 3D马达用什么进角好?

楼主(2008-09-09):
如题:请教A.K.E冰峰雷电450R35-F 3D电直专用无刷马达是多少极的?
用什么进角好,用高进角是否没问题,
改马达标称最大电流38A,,用GL40A电调不知合适否?请用过这马达的赐教...谢谢

网友A:
这款电机的进角兼容性很强,一般而言使用中、低、高进角都可以很好的驱动。
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电调算法的特殊性,当发生驱动不良的时候,建议使用低进角。
用35A电调就可以驱动它了,40A更好一些。不会过载,因为真正飞行时大电流只在瞬间出现,平均电流<15A。

网友B:
就是提前给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详细,学习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