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

楼主(2008-09-09):
有人告诉我,把油门放到50%的时候,三个斜盘
舵机
的舵臂是与各连杆呈90度的,但我之前一直是在油门0的位置时保持舵臂90度,如果按照“有人”的告诉我,假设50%时候螺距是5度,那会不会产生当倒飞时候,三个舵臂向下得太多,失去力度或出现不回中的问题;请教各位,到底是哪一种方式才正确啊。

网友A:
我之前也是在油门0的位置时保持舵臂90度,只飞旋停没问题,现在油门50%的时候三个斜盘舵机的舵臂是与各连杆呈90度,飞旋停也没问题,我想倒飞时不会出现你讲的问题,因为飞3D也没问题。

楼主:
还是顶,顶到我的答案出现为之

网友B:
LZ,如果你的电直是CCPM结构的,在调整十字盘位置时就是要油门在中位时,螺距是0度。这里不太好交流,如果要更进一步互相交流,请到我们群里来吧。群号:11598343

网友C:
在调整十字盘位置时就是要油门在中位时,螺距是0度,舵机摇臂和联杆呈90度,SF臂、稳定臂、日字框呈水平。调螺距要分别在normal/idel1(普通模式/特技模式)下调,normal的螺距值一般为:油门0%--- -2度,油门50%--- +5度,油门100%--- +9度;idel1的螺距值一般为:油门0%--- -9度,油门50%--- 0度,油门100%--- +9度。这里所说的“油门”是指遥控器油门摇杆的刻度,并非油门输出值。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现在还有玩传统斜盘的吗,就是斜盘四个球头的

网友F:
倒飞时,油门50%位置,螺距是0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