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摇控忘了关机,电池就会过放?

楼主(2008-09-09):
才卖了不到一个月的电池,厂家说没得保修了,是不是这样就是过放,不能保修了?
我怎么用过八块5号的充电池也是一直用尽都没事,3S锂电就真这么差劲?

网友:
是的!这样3S里面一般会报废物一节,我的曾经就这样过,一般另外两节还能使用,教训啊!

网友:
会,我6EX的控,放了一天忘了关,然后电芯就报废了,还好换了3个电芯。

锂电和镍氢不一样哦。

网友:
???

遥控没有低压保护吗? 难道不会自动关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用8节5号充电电池划算点

网友:
控用锂电,不关控会过放的

网友:
我也是这样报废了用于JR2.4G9通控的3S锂电,现在都用镍氢了安全。

网友:
我的控也连续开了14个小时,电压只剩下10.6v了

网友:
我的天9冲满电,控的电压显示13.2,说明电压测试电路把12.6V的锂电显示成了13.2,比实际电压(4.2*3=12.6)高了0.6V,所以,控在显示11.7V时,电压已经降到了11.1V(11.7-0.6)。因此,控显示11.7V时,就该充电了!如果等到低电压报警时(我的天9是8.8V),你的电池早就挂了!
控如果用锂电的话,一定记住不要忘记关控!否则就多准备几块电池吧!

网友:
锂电池是不能过放的,交学费吧.

楼主:
我分明是厂家的阴谋。几块钱一块的手机电池也有保护电路。
再加上几百块的手机也会在不够电压时自动关机。所以控的厂家跟电的厂家都黑呀!顶

楼主:
看来大家都自认倒霉,这样厂家更是牛得不得了。我也是做零售的。要是手机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厂家的设计问题了,客户管你什么过放,不过这跟本不会发生,这样问题的产品跟本出不了厂。
这样一个低级的技术问题,几千块的控,跟百多块的电池都没有保护电路,大家都却自认倒霉,交学费,我非常看好模型生意,面对的都是高素质玩家。

网友A:
 哈哈,换个稍微好点的控就能够避免你说的了,至少我现在用的FUTABA T9ZHP是这样的。
1,可以设置多长时间内不动摇杆的话,即被认为不使用了,自动关机。
2,设置到多少v就发出声响警告,提醒你充电。

网友B:
模型用锂电都不能用保护板的
你想想飞机飞在天上突然给你来个保护,损失的就不止个电池了
我也没关过放过一次

网友C:
现在也没有哪款控 明确标注是用聚合物电池的  一般都是用镍氢的  因为聚合物的3S和8节镍氢有个压差问题 一个是 12。6V  也就是咱们所说是 11。1V锂电  一个是 12V  镍氢电池 一般带低电压报警的控都是8。5V左右报警 不过这时候聚合物的电池已经就过放了 所以控要是用聚合物电池最好用完关闭电源  其实也有解决的办法 在控里或电池上加几个1N4007的2极管  每个可以降压0。7V左右 自己看着配

网友:
自己重设一下报警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型用锂电都不能用保护板的
你想想飞机飞在天上突然给你来个保护,损失的就不止个电池了
我也没关过放过一次

这更简单,快到保护电压连响警报5分钟,你不下来就自动关机,那你要损失也没得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换个稍微好点的控就能够避免你说的了,至少我现在用的FUTABA T9ZHP是这样的。
1,可以设置多长时间内不动摇杆的话,即被认为不使用了,自动关机。
2,设置到多少v就发出声响警告,提醒你充电。 ...

请问JE9X2有这种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也没有哪款控 明确标注是用聚合物电池的  一般都是用镍氢的  因为聚合物的3S和8节镍氢有个压差问题 一个是 12。6V  也就是咱们所说是 11。1V锂电  一个是 12V  镍氢电池 一般带低电压报警的控都是8。5V左右报警  ...

原来是这样,我当初就不懂,看来是应该用镍氢,怪自己没有学好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JE9X2有这种功能吗?

9X2是没有这种功能的,但是可以通过工程菜单来修改报警电压的数值,具体可以查找以前的帖子

楼主:
好的,谢谢所有回帖,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