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关于螺距曲线。

楼主(2008-09-09):
经常看到有人说条件控“螺距曲线”中第1点:38%、第2点:58%、第3点:76%、第4点:87%、第5点:93%、第6点:97.5%、第7点:100%.等

一直不明白这个百分比是什么意思,这个参数的作用是什么?
如果我要提高直升机的稳定性,是不是应该提高转速,但降低螺距,那么又应该怎么设置这些参数呢?

有没有老鸟可以图解一下。谢谢啦!

网友:
请看

曲线中所说各点,一般指的是把螺距摇杆的全行程均分为N份形成的各个点,例如分成4份就会有5个点(包括两个端点)。那些百分比是说当摇杆移动到某个点时螺距舵机对应运动了舵机全行程的百分之多少。例如假设某遥控器螺距曲线有7个点,其第四个点(摇杆行程的中间点)设置为65%,指的是当你把螺距摇杆推到中间点(摇杆总行程的50%)时,螺距舵机对应运转到其总行程的65%。这个参数主要确定主桨螺距与摇杆位置的对应关系,设置时要根据直升机说明书的要求用螺距规把大桨各个位置的螺距调整到规定度数。对应的还要调整油门曲线(也是由螺距摇杆操控),使得操纵螺距摇杆时动力的变化与螺距的变化能够很好的配合以保证大桨转速基本稳定。一般直升机悬停螺距设置为5-6度,降低螺距提高转速对提高稳定性作用不大反而会使发动机减少寿命。

楼主:
明白了!太感谢党员了!

网友:
非常感谢党员了!!!

网友:
我们依照目前比较流行的325PRO木桨为例。螺距总行程-9度到正9度。悬停点设定为5度。

10X支持任意的7点螺距曲线设定,但是我在螺距曲线上的设定只是使用3点方式。至于为何使用3点螺距而不是使用5点或者7点呢?我们先看看螺距曲线的设定吧。

模式分类:一般飞行模式、3D模式两类。一般飞行模式是主要的悬停和航线飞行下使用的螺距曲线设定。由于450本身是一种3D飞行的模型,高空飞行模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IDLE1模式对于450来说的意义并不很大,所以这个模式并没有进行设定,而是直接设定了3D模式,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IDLE2模式。

10X的3段模式开关设定如下:
N-一般飞行模式,
IDLE1-3D模式,
IDLE2-一般飞行模式。

这样的设定方法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在一些以外或者特殊情况下,不论向上或者向下搬动模式开关都能将飞行模式切换到一般飞行模式。

下面是一般飞行模式设定值

这里首先说明P-L使用-4度的主要原因是飞机在飞行中特别是有风天气飞行时,能够下降更容易,同时下降过程中飞机的操控性更好。特别要注意的 1点 一定要是精确的5度悬停点。

下面是3D飞行模式的曲线。

3D模式曲线设定基本使用一条直线。这里主要应该注意1点一定要是螺距0度点,在飞机调教的时候首先要注意0度点的调整。其次,尽量取保正负螺距值的相同。

这个是熄火模式的螺距曲线,为了在熄火降落的过程中保持主旋翼的足够转速,这里主要是定义P-L点的螺距为-7度,P-H为最大螺距值,然后设定出一条直线。

如果遥控中有螺距EXP设定项目,尽量不要打开。保证螺距曲线为直线。

看过我的螺距曲线设定后,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使用3点曲线设定,而不是更多的5点和7点。
螺距的直线设定实际上在操控的时候更容易把握螺距的变化点,特别在一般飞行模式下这样设定实际上是在为以后的3D飞行打基础。如果使用曲线设定,在某种意义上说虽然操控飞机会感到舒适,但是曲线的设定会降低人手在操控时的螺距体验。越是柔和的螺距曲线,对于螺距的精确操控锻炼越是有害,这样在今后的3D飞行中将会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适应直线螺距和几乎固定的转速之间的配合。如果从一般飞行模式就开始这种几乎时基于螺距控制来进行飞行的操作话,对于后期的3D飞行降会有很大帮助。很多人追求一般飞行模式下的飞机越升暴力度,以及飞行操控的舒适度,实际上是完全没有必要。更早的学会细腻的控制螺距来控制飞机的升降,以及航线中的飞行高度,那么这样对于螺距变化的体验才更加真实,同时为更早的步入3D飞行打下良好的基础。

配合螺距的油门曲线设定相对比较简单,
一般飞行模式下可以按照亚托说明书上的设定。0,40,65-70,85,100
对于430L电机可以适当降低悬停点油门为68,我现在悬停点油门仍旧用70,因为感觉高转速下的飞行操控更好一些。

3D飞行模式下,中点油门设定93,两端设定100,中间插值,这样设定的主要努的在尽量保证主旋翼在不同螺距值下具有相同的转速,通过精确的螺距控制来操控飞机。

如果油门设定项中有EXP开关建议打开,以便通过圆滑的油门曲线来保证良好均匀的转速。

这些东西不是我自己想出来了,也是请教高人,然后自己在实际飞行中所体验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