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图示更换GL十字盘轴承

楼主(2008-09-09):
我的GL450十字盘虚位太大了,大约已经有30道左右,已经影响飞行姿态了,换之。。。。

通过测量,GL450用的十字盘大轴承型号为薄壁轴承MR6704ZZ(20*27*4),关节轴承内径5,外径在没有拆开的情况下无法测量,故只有先买了轴承再说,关节轴承为GE5E关节轴承(内径5*外径14)。

(注:亚托450大轴承为MR6803ZZ  18.5*26*4)

楼主:
拆的过程没有拍照,一个人干活,拍照也不方便,这两张照片是后来补拍的,结合后面的图片,应该看得懂了。

1,按照箭头方向,向下将轴承轻轻敲出。

2,最好先将轴承加热,利用金属的不同的膨胀系数,让轴承好取一些,同时也能融化轴承胶,加热可用电烙铁放在十字盘上即可。

楼主:
这是取出的十字盘的内盘,GL的关节轴承内部是尼龙的,直接用电烙铁加温,然后用小刀剔除,剩下就是这个样子,能很清洗的看到里面。

GL的关节轴承是被上下两部分压紧的,没有台阶,没想到办法拆开。

网友:
我占到第一个沙发了哈

网友:
日哦,还是慢了一点哦

楼主:
从这张图可以看出,内盘和大轴承内环配合的台阶。

楼主:
翻过来看看,呵呵,那4个小的压痕并不是猜想的那样,是旋转下来拆关节轴承的,而是为了防止轴承脱出的压痕,试想一下,如果大轴承的内环和关节轴承套脱出,暴力3D时,,,“嘭”,,,哈哈。

网友A:
地板了,我顶

楼主:
这是暴力拆除的GL的关节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板了,我顶

摆脱,这是地下室。。。。

楼主:
开始上床了,先用千分表校正,精度就全靠他了。

楼主:
对不起,您两次发表间隔少于 60 秒,请不要灌水!

晕死啊,能不能30秒嘛~~~~~~~~~~~~~

楼主:
继续校正~~~~~

。。。。又等了60秒。。。。。

楼主:
没办法拆开上下两部分,只有来猛的了。

镗调银色部分的内孔,当镗调以后,非常失望的发现,GL的关节轴承的外圈是14.5mm,如果就这样把GE5E外径14mm的轴承放进去,肯定是松的。

到此,简直都不想再做了,有点郁闷。

当然,GL的这个设计的优点是关节轴承不容易滑出,可靠,缺点是不容易更换轴承。

楼主:
想了好半天,最后决定将GL的这个关节轴承套镗成16mm的内孔,然后做一个14*16的环进去,就能放14mm的轴承了。

继续镗大。。。。。

楼主:
车好的环,13.5*16,剩下的0.5mm放进GL的关节轴承套后再精车。

楼主:
车了个顶那个环的小东西,环和轴承套需要紧配合。

楼主:
将环顶进轴承套,顶啊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