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焊机

楼主(2008-09-09):
自制电焊机请教我有个自耦变压器,可是用万用表测试初级线圈,初级线径是1mm,大概有500砸吧,电阻只有不到6欧,请问正常吗
想做电焊机,铭牌上写的是1KVA,220V,额定最大电流4A,1KVA是不是1000w的意思呀
初级线径是1mm,我想换成2mm的,次级自己绕线,用家用绝缘皮电线
请问行不行
谢谢qq965722067

网友:
发到工具栏目去问更好些。

楼主:
我想自己用家用铝线3跟合成一股,然后绕,使次级电压达到3V,我估计在3V下3跟家用铝线合起来能够承受150A电流吧
我焊接1mm的不锈钢丝

楼主:
我的变压器的芯是铁氧体的
不是硅钢
筒状铁氧体,高6cm,外直径10cm,内直径4c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变压器的芯是铁氧体的
不是硅钢
筒状铁氧体,高6cm,外直径10cm,内直径4cm

这么小,最多200W不得了

楼主:
铭牌上写的是1KVA,220V,额定最大电流4A,

网友:
铁氧体磁芯?工频变压器好像很少用铁氧体吧?上面有没有写工作频率?

网友:
不能改,放大初级线径的结果会导致变压器在空载的情况下就进入饱和,铁芯严重发热,后果严重,不信你试一下,另外线径变粗了,还能绕的下吗?
一定的铁芯材料体积只能提高相应的能量传输能力,加粗线径只能把它累死。

网友:
次级 150A,  导线面积要加粗点

楼主:
上面写的是单相50HZ

楼主:
上面写的是单相50HZ,额定容量1kvA,输入220交流,专利号87.201052.X
质量3.4kg,绝缘等级A
97年6月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