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主题,450SE乱拍~~

楼主(2008-09-10):
影像压缩得厉害啊~~

网友A:
拍得不错嘛,什么设备拍的。说来听听~

网友B:
摄像头没单独供电么???

网友C:
不错`刚开始的几个画面我还以为是手拿着拍的呢```帮顶`

网友D:
效果真不错,这套航拍设备得多少米啊

网友E:
顶呀~
拉灯果然开始行动啦

网友F:
呵呵,恭喜啊,500mw也没有干扰。 从摄像头特殊的外形来看,是KX131

楼主:
下一步就是翼龙
感谢楼上倒数两位

网友F:
直升机有点眶量哦,检查一下连接臂是不是该换了

楼主:
直升机的旋翼头是最容易出现框量的地方,从倾斜盘到中联每台都有,框量大小不同而已。当然震动也会从马达传出来。
如果从航拍的角度来调,主要是调大桨、尾桨的配平和油门螺距的配合,三轴要直,尽量减小震动,剩下的就交给专业云台了;
450没有专用云台,想要做到拍摄的时候没有震动不容易啊~~
而且450小,气动性能差,晃动也不可避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飞之前加上平衡重锤以增稳,减少晃动。

网友G:
LZ介绍一下怎么弄的和价格呀,另外我看摄像头上有个舵机,是可以旋转角度的么?

网友H:
有点意思,拍摄的真不错。

楼主:
再来个翼龙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