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600NSP之二(定速仪安装篇)

楼主(2008-09-10):
看到很多的模友将G600定速仪是装在侧板上,个人认为不是那么美观,自己修改下,不知可行不?望老鸟们指点!!
具体看图:
1:先将感应器接控制盒端的插线取出来

2:套上热缩管(感应头及插头)

3:感应头的安装

4:控制盒贴双面胶安装在陀螺仪安装架上

5:GY611放在尾管固定座上

6:具体安装图

网友:
看不到 定速是否工作

网友:
个人认为舵罗传感器还是装在前面好.重点保护~
定速装侧板.可以看工作状态.

楼主:
装在侧板戴上头罩同样看不到工作状态

网友:
如果是用軸傳 陀螺的位置在哪裡是不好的
每拆裝一次軸傳傘齒 就要把陀螺拆下一次
很麻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在侧板戴上头罩同样看不到工作状态

调机,测试时可以裸飞~

网友:
呵呵,新手,纯新手。楼主是个实在人。但你的安装方法。。。。。。

网友(2009-07-05):
我想知道你磁铁怎么安装的  你这么装 定速起作用没有?

网友:
装在那里很美观,但是更换太麻烦

网友:
我的没装定速,不会玩。。。

网友:
俺还是不这样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