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机 浆的方向

楼主(2008-09-10):
好不容易装了一个KT ,但是听朋友说
电机
是顺时针转,桨是光滑面对这电机,装好之后却发现方向反了,想问一下大家电机 桨有正确的安装方向吗??
急急急

网友A:
面对机头,应该是逆时针转,桨的平(光)面向电机;
面对机尾,应该是顺时针转,桨的平(光)面向电机。
这样说不知道清楚没?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接通电源试4次,感觉那次风最大就安对了

网友C:
桨的凸面向前。
电机转动后,若风向前吹,就换任意两根电机线

网友D:
晕...这是基本功啊...

网友E:
字向前,风向后!

网友F:
从机尾看机头..顺时针就对了..
不对..把电机红..黑..两条线..调反来插就OK..

网友G:
浆有数字那面朝前就行了!!!,从JJ背后感受有比较大的气流(风)的话就是装对了,如果风是朝前吹的就是反了,把电机任意两根线交换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