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pro X6充满后电压低0.02,如何调整?

楼主(2008-09-10):
买的9成新二手的,到手后用了有2、3个月,平衡性很好,就是充满电压一直有问题。
2.26版软件。
不充电时显示电压和量的电压一样,开始充后,显示的比实际的高0.02V,
但好在最后
电池
可以充到4.20V,也不会高。可是到了4.20V后不久就停了,不管是慢模式还是一般模式,都一样,充电时间也都差不多。电池拔下来,很快就降到4.18。
请问该如何调整?
还有和4.20V比4.18V能少多少电?100mA以内的话我就不计较了,也懒的调。
主要是我现在一节电池要飞3个落,一个落6分钟,第3个落时总觉得差一些,不敢多飞,想着要是能多出100MAH就好多了。

网友A:
差不了多少的

网友B:
这种不是可以自己调整截止电压的吗?不能吗?

网友C:
软件限制了的.只能调矮.不能调高 我用的也是X6

网友D:
我的X6新的时候充满后比较准确,基本上都是4。20V,现在充满后常常是4。22V,请教达人们自己能调整到4。20吗?怎么调整?谢谢!

网友E:
我没有x6 不过x6不是有什么快速充电 慢速充电模式吗? 是不是进入快速充电了 所以截止的那么快

网友F:
调不了精度的

网友G:
我也来说说我用的情况:电池充好后,充电器显示4.20,拿表量就只显示4.17-4.18.,插上还是4.20.因为外场充电要的是快速,也就没在意。

网友H:
是啊,我的也是,冲好显示4.20三个,但用万用表一量4.16 4.18 4.16,望厂家给个解决的办法,谢谢

网友I:
我的也是这样,本来说到坛子里找找有没有什么方法呢,看来暂时无了。

网友F:
可以告诉我你们的充电器开机画面或者充电器图片。我也很想知道大家使用情况。因为市面上做充电器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