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一个601BC,请问用什么电源合适

楼主(2008-09-10):
我手上有一个闲置的16V 4.5A的笔记本电源,不知道合用不?

网友A:
601BC 的质量不稳定,已停产。如果损坏了,我可以协助你升级到BC6,601BC适配器规格输出是:15V--- 5A。而你说的笔记本电源,我亲自试用过,可以的。谢谢!

网友A:
只要输出电压是11~18V都是可以做充电器的适配器的

网友B:
我用的是全汉的12V 4A电源 手感很好 电流比较足 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