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KV的电机加 12V的电压 转起来感觉桨好像要破的样子 ...
3000KV的电机加 12V的电压 转起来感觉桨好像要破的样子安全吗

楼主(2008-09-10):
多少转才安全呢。

网友A:
感觉要破了还是别用..小心出人命

网友B:
3000KV电压加到16V空转都没有问题.转子也也安全.只是搞久了,轴承容易转坏.不建议电机长时间空转.
一般转子可以上到6W转/分钟.
当然也要看电机的质量,动平衡没有做好,两三W转就不点吓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