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样的履带能用不?

楼主(2008-09-10):
最近想利用身边方便制作的东西做条履带,今天终于做了点样品出来,不知道能用不;

楼主:
总宽度为55MM,现在只有110MM长,重量是0.16KG,估计两条下来最多也就4KG,重量还算可以,目前只是用的3MM的钢钉做的销子,计划在另外一端攻螺纹,明天去五金市场看看,如果有M3X55MM的螺钉就更好了。轮子的直径是60MM,还是样品,没有钻减重孔。

楼主:
开始找了好几种链条,最后选择了黑色的,内径3MM的,节距8.175

楼主:
就这个链条,还要花时间一个一个的把销子磨掉,才能取出来

楼主:
准备了一堆的铁管,都还没有来得及压扁

楼主:
就这种管子,内径8MM,外径11MM,高度13MM。

网友:
终于让我看到了.你厉害,比我快多了..

这个很不错哟..颇有QZY918大大的风范,不过,更精细些.
漂亮,其实我觉得这种是最经济的.而且可以直接跟厂家买散件,免去拆链子的时间了.
这样既保了精度,又有强度..
相当赞..
钢管就用台钳一夹就好了,不过,最好在里面放个合适的扁钢,保证压出的效果.
你的这个管子不错哟.要是无缝管,得十几块一公斤吧?
3*55的螺钉我明天上午帮你问我认识的两家批发标准件的
恭喜...

楼主:
这履带只能叫能用,还是没有你的那个猛啊,
拆链子我都叫人帮我拆
那管子我用公司的压力机,把高度定好,压出后的形状都一样的了。

楼主:
抓地性可能不大好,只是能用

网友:
最后上橡胶皮啊抓地性就有了或者再上块两头90度的铁皮,链条靠磨是不行的要用冲子冲下来。最好别靠铁管做拉力的一节还是靠链条片好虽然影响仿真度但精确度高多了

网友A:
齿轮太小了吧恐怕履带没办法绕一圈
负重轮上要有橡胶就OK了
中间用罗冒不太顺吧,我想最好找口径与螺丝差不多的细圆管插上更好
链条边上的链条片片我是放里面的不然齿轮会卡,不过你那精确度高应该问题不大我提个醒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太小了吧恐怕履带没办法绕一圈
负重轮上要有橡胶就OK了
中间用罗冒不太顺吧,我想最好找口径与螺丝差不多的细圆管插上更好
链条边上的链条片片我是放里面的不然齿轮会卡,不过你那精确度高应该问题不大我提个 ...

多谢个位前辈指教,驱动齿轮现在的就是小了,我打算要从新做的,负重轮上用橡胶还没有去研究过,接下来也要去看看,因为我发现现在直接这样噪音特别大,链条片片我现在都弄在里面了,正在看效果怎么样

楼主:
承重轮放上去的样子

楼主:
今天去找了一下螺钉,M3的最长的只有52MM,没有55的,买了几跟试下,装上去螺帽都还差点,不过比用钢钉的效果好多了

照片

螺帽头部

螺帽头部

楼主:
估计现在这样不好防松,还得去找找

照片

螺帽的细节

螺帽的细节

楼主:
螺钉另外一端

照片

网友:
漂亮!严重支持呵呵!

不知是螺丝长了点还是负重轮中的直径大了点轮子压在履带上了吗?好象被螺丝顶着了

网友:
速度真快!加油!

找厚点的橡胶皮裹入轮中应该问题不大,新东西就是漂亮看的我口水直流  ,
我也得加快速度呵呵。你也做1比10的吗?电动?豹2?M1A2?我还是决定做M1A2

楼主:
你真厉害,中间导向的螺钉大概高了0.5MM,都被你看出来了,我打算在下边加个垫片,就可以了
我打算弄个履带车车,比例大概就1:10,样子象装甲车的,因为要是做成坦克,我那个26CC的汽油机放不下。车身用3MM的铝板已经做好了。

楼主:
另外我的QQ号消息发给你了,你看看

网友:
楼主链条用得是摩托车时规链吗,还是其他链条

楼主:
是用的摩托车上的,但不是时规链条,是电启动部分的传动链条。

网友:
快上图啊!!!!!!!!!!

楼主:
不慌,现在车身好了,但是悬挂这一块送出去做还没做好,那个等零件齐了再发,今天又磨了一堆链条,累死了。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离成功越来越近的。

网友:
呵呵我也只做了一段还得继续砸呢   我还要继续剪钢丝砸钢丝烧钢丝

网友B:
从819开始砸链条大家都去砸链条,为什么不去卖链条的地方直接买散件,比成品的链条还便宜。
建议大家还是用扭杆做悬挂,否则用拉簧要费很多事,机加工量很大,尤其是轴承座最不好处理。我现在就是因为用了拉簧不但悬挂部分做下来价格比扭杆高几倍,而且稳定性比扭杆差多了,轴承座还要自己做。

网友:
我花十五元搞定了,卖散件的地方不会有这么便宜吧
再说要看是什么地方我是买不到也不会有成品种类多好选择

网友:
可能我是属于懒人类型,能出钱搞定的事情我绝不自己做,尤其是重复劳动,如果算上工时费,肯定比买来要贵,一不小心还把手给砸了,我有一次做链条枪的时候就被砸伤过一次。当然前提是出钱不多的情况下。我们这里卖链条的地方什么类型的都有,我问过一次成品双排链的价格,好象是1米左右长的是¥75一条。

网友:
拉簧要费很多事呵呵我也在头疼呢,但是扭杆做悬挂的话我总觉得伸缩力不长也没拉簧软,直接影响越野性
我选择的拉簧实验后预计可将负重轮抬起一整轮直径高度

网友:
大哥你说对了手被砸是正常的呵呵
哦对了您做的大又全是老铁肯定比我的麻烦代价高但自然东西也棒啦!

网友:
你可以选择稍微细一点的扭杆,那样就软了。不过直径和变形程度是什么关系就不知道了,只能靠自己的试验。
我当初用拉簧做找适合的轴承座实在不容易,找到好安装的了,间隙又太大,后来是做了个垫片放上才搞定,而且轴承座上的轴做起来也很麻烦,我基本上做废了10个后才成功。后来我计算了一下,用扭杆要比用拉簧省2/3的米,工也省很多。我的原则是尽量买标准件做,那样修理起来方便,价格也比自己做的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819开始砸链条大家都去砸链条,为什么不去卖链条的地方直接买散件,比成品的链条还便宜。
建议大家还是用扭杆做悬挂,否则用拉簧要费很多事,机加工量很大,尤其是轴承座最不好处理。我现在就是因为用了拉簧不但悬 ...

其实有些东西不是人人都可以随便找得到的,比如链条,老兄说的散件是好,但是我找了很多门市都没有,难道为用几百节链条还要去跟厂家联系?关于悬挂,并不是扭杆就是万能的,我现在也考虑的拉簧结构,可以完全不占用车身内部空间,对我那本来空间就不足车身来说,这已经是最无暇的结构了。对于悬挂效果来说,我没有试验过扭杆,不敢发言,但是可以肯定,用拉簧绝对是结构简单,并且性能还很好,因为我没有考虑多少外观。

楼主:
今天终于弄出这么长一节了,我现在把两边的链条片全部取消了,因为钢管的尺寸比较稳定,这样大大增加与销子的接触面积。也方便制作制作。

照片

楼主:
换个角度

照片

楼主:
细节部分

照片

照片

照片

楼主:
现在长度是70CM,重量为0.84KG,重量还可以,目前中间的导向螺钉还没有装

网友:
发了贴子也不通知我,严重不够义啊..

哈哈,晚上回来发现你已经搞定了..太恭喜了..
你太牛了..超爽啊.我估计819见到也会赞美你的.
我觉得你应该发给坛子里的兄弟每人一条,让我们鉴赏一下...哈哈,不给钱..

楼主:
我看你白天不在呢,现在长度够1/4了,还要最少磨15根链条才够哦.

网友B:
可能对于小比例的来说拉簧要好做一些,这个我不了解。但是对于我做的大比例的来说拉簧太不好处理了,费钱、费工、费时,我也仅是对于自己制作中吃的苦头向各位提点建议。大家觉得适合自己了可以参考下,不适合就当没看见吧。
无论用什么方式,只要好做,省事,省钱、效果好就行。另外你这个履带做的很好,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对于小比例的来说拉簧要好做一些,这个我不了解。但是对于我做的大比例的来说拉簧太不好处理了,费钱、费工、费时,我也仅是对于自己制作中吃的苦头向各位提点建议。大家觉得适合自己了可以参考下,不适合就当没 ...

有大家来讨论当然是好事情,我的意思是任何一种悬挂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很合适,因为其中影响的因数太多,包括制作人员的加工条件,经济能力等,我现在用的就是这种结构的拉簧,连弹簧一共只有8个零件。拉簧固定杆,拉簧,摇臂,摇臂轴,摇臂轴座,承重轮,承重轮轴,承重轮轴承。并且不占用车体内部空间。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是如何调整拉簧的行程?我的拉簧是垂直安装,顶部用丝杆连接,只要调节丝杆上部的螺帽就可以调整各个拉簧的行程了。另外你的轴承座是如何搞定的?

楼主:
我这个是简图,行程方面可能也是用3MM的螺钉,你指的轴承座应该是摇臂轴的轴承座吧,我这里没有用轴承,但也是用机加工出来的。安装在车身的底部,用螺钉固定。

楼主:
还有你现在在做的那个大比例的东东,履带很好看,能不能发个细节图看看呢。是用活页做的吗?

网友:
早上睡不着,起床看贴子.

引用 楼主:
今天终于弄出这么长一节了,我现在把两边的链条片全部取消了,因为钢管的尺寸比较稳定,这样大大增加与销子的接触面积。也方便制作制作。

现在又重温一遍你的贴子,我有个问题
你说你取消了两边的链片,是不是指的与压扁的钢管接触的那个链片?用来保证两个链节之间的距离?
如果是这样,我觉得还是加上好,因为就你用压力机直接压的钢管看,即便是你压的时候设定了同样的压力,但是,管子壁厚不均或者再过一段时间应力释放,还有就是坦克行驶过程中可能对扁管的意外压力,都可能会造成扁管尺寸的变化...
所以我强烈建议你加上那个链片..
也请大大们给给意见...

楼主:
我想这样试下,我压力机不是调节的压力,是用工装保证的同样的压缩高度,把高度限制了的,你说的那些外部因素是很多,具体还不是很清楚.我反正接下来要是试了可以的话,改起来也很容易啊,

网友:
用摩托车时规链条做履带可以吗

楼主:
时规链条也可以,哪个还要小点,只能用其他钢丝做销子,
这两天放假了,还没有时间做,=两天在上图了.

网友:
快上图啊,好交流交流,急死我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放假,在家睡觉呢,就把车身加固了下,都还没有完工。加上这周工作上的事情太多了,履带怕只有下周了哦。加我QQ可以聊的。85149146。

楼主:
我先发个减速器的片片。
我打算用这个减速器,1:4的行星减速,然后传动是,26CC的二冲机,带离合器的,直接连接减速器,减速器后连接倒档器,倒档器在通过一级齿轮减速,减速比在1:1.5的,传到差速器,再通过差速器链条传动给驱动轮,总减速比在1:1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细节部分

感觉用螺丝固定,不是很稳定,我以前的履带用卡簧固定,经常脱落,还有想问问楼上的004兄,你的行星齿轮是在哪买的???

楼主:
厂头一不要的设备上拆下来的,有2个齿圈,如果装上另外一个齿圈的话,减速比可以达到1:60。
我那螺丝头部全部被我用榔头敲变形了 估计想拆都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