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250 4#顶尖求解

楼主(2008-09-10):
请问有cjm250的朋友 4#顶尖放入卡盘通孔到位吗?

网友:
你有没有把卡盘拆掉啊!!

楼主:
没有卸,想带卡盘用顶尖干活

网友:
用卡盘夹一棒料车一顶尖。

楼主:
自我认为顶着并夹着车方便,夹不用太紧,可以避免卸卡盘.

网友:
4#顶尖放入卡盘通孔肯定不行,带锥度的夹持不紧且会损伤顶尖!

网友:
夹头这边也有个锥孔,把卡盘打开,可以上一个顶尖,就不需要再用卡盘再夹住了。
做个夹具夹住轴,夹具伸出个拨动杆,被卡爪拨动着转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这个东东

网友:
卡盘夹料车尖 在用尾架顶 就能车 也就是两顶。

楼主:
其实我的目的就是懒不愿卸掉卡盘用鸡心夹.想直接双顶.看来得仔细研究一下看有没有办法,
谢谢大家的意见,欢迎继续探讨.

网友:
你这个卡盘直接夹成品N号顶尖不要想了,再想就脑入虫了
正确的方法一是卸下卡盘,使用与主轴孔锥号相对应的顶尖
二是车一个工艺顶尖,每次夹上使用尖体必须重新车一刀
使用如8楼类似鸡心夹带动轴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