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V4是标准日本手吗

楼主(2008-09-10):
右手摇杆,往右推,飞机在对尾情况下向右侧飞
模拟器
上怎么是往左,不敢飞了怕练乱了
如果不是我应该把下面四个开关怎样调整阿?

网友A:
玩模拟器改成 上下上下, 上真机是下下上上

楼主:
右手摇杆,往右推,飞机在对尾情况下向右侧飞 是标准日本手吗

网友B:
2楼说的对,你玩模拟器时第一通道(副翼)设置反了
右手摇杆,往右推,飞机在对尾情况下向右侧飞——是对的
一般来说,右手油门就是日本手,左手油门时美国手。中国手不算

网友C:
设置下模拟器里的通道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