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喜发现 JR 9X 也可以控制丘比特的4和1!

楼主(2008-09-10):
前几天有一个朋友问我是不是可以用JR9XII的遥控来控制CUPID。当时我还是以习惯的答案回答他,不行!

没想到这个朋友还真是执著,没几天他就带着丘比特来找我了,硬是要我试一下。

我也没有办法,根据往常的情况JR的用户一般都是使用JR的PCM接收机,而PCM接收机基本都是2次变频晶体,所以直接使用JR的2次变频晶体在CUPID的4和1接收机上肯定是没希望的。

然而使用CUPID的接收机晶体一样不会有好结果,因为丘比特的接收机晶体和Futaba兼容,可想而知,绝对没门!

最后就只有唯一的一个机会了!就是使用JR普通的1次变频接收晶体,说来也巧,我自己使用的接收机晶体中有一个就是JR的1次变频接收晶体,而且和这个朋友的9XII频率竟然完全一致!

马上就测试! 开机!哈哈,竟然成了!完全可以控制了!

但是新的问题来了,原来JR和Futaba的接收机通道功能的定义是不同的。

Futaba的通道:
1副翼
2升降
3油门
4方向

JR的通道:(记不清可能有错)
1油门
2服役
3升降
4方向

还好9XII有4种遥杆模式可以选择,根据需要可以找到符合自己习惯的模式。

当然通道顺序的错乱让一些功能不能使用,但是CUPID也不需要那些特别的功能,这也是它的优点呀! 玩的愉快!

网友:
运气真好,小心炸机!

网友:
改一下四合1混控板的通道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
LZ说的对,JR1油门2副翼3升降4方向

遥控器的基本原理就那么个基本原理,接收兼容是很容易的事。

网友:
楼主朋友的控不是72M的吧,只有非72M的才能兼容

楼主:
绝对72M的72.850绝对没错。

想起来了,朋友的发射机是变频的版本72.850是53号,调到53号就可以了!

网友:
那就是CUPID的接收机正反相自动识别的

部分lama的也可以

网友(2008-11-06):
我试过了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