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教你一步一步设置CCPM电直 - 发射机篇(6EXHP控)

楼主(2008-09-11):
在这一章中,将进入比较抽象的发射机设置步骤。但由于不同的机型、不同的发射机、不同的舵机,在设置上都不尽相同,所以本篇仅以黑鹰 450、DFM数码舵机和Futaba 6EXHP为例作讲解,希望大家能举一反三,设置其它机型也是大同小异的。

同时按住Mode和Select键就进入了6EXHP的设置菜单
首先进行REVR选项,把第3通道设置为REV,即第3通道反向。
这是由于大部分电调都是反向的,即油门在最低时,电调工作在满油门状态,
所以要设置反向,这样油门杆位在最低时,电调就处于关闭状态。
如不能确定电调是什么状态,建议马达空载测试后再装机,以避免危险发生。

继续按Mode键,当HOLD出现时设置为ON,此时可打开熄火功能。

当打开TH.HOLD开关,无论油门杆位如何,马达均立即停止转动。
这对于后续调机十分方便。作熄火降落等特技表演,也需要用到此功能。

将菜单移动到GYRO,默认状态为INH,即禁用。

将其设置为“ON”,此时陀螺仪感度及锁尾模式可由发射机进行设置。

+40%是我们的预设置,此数字必须在试飞时根据尾部安定情况再作细调。
数字越大,陀螺仪感度越大;数字越小,陀螺仪感度越小。
前面的“+”代表陀螺仪处于“锁尾模式”。
“+”前面的上箭头表示陀螺仪双感度开关处于拨向外的位置。

数字为负数时,表示陀螺仪设置于非锁尾模式。
数字越大,陀螺仪感度越小;数字越小,陀螺仪感度越大。
“-”前面的下箭头,表示陀螺仪双感度开关处于拨向内的位置。

一旦你在菜单里设置了双感度,就可以通过CH.5 AUX/GYRO开关随时在两种感度间进行切换。

选择SWSH菜单进行斜盘类别的设置
默认为“1-S”,即传统机械混控斜盘

长按“下标”,即可将其更改为“3-S”模式,即CCPM电子混控斜盘模式。

接下来的设置就需要根据不同机型、依据不同的现象反馈进行灵活的设置了。
当你将SWSH设置成了“3-S”,这时你推油门杆时,驱动斜盘的3只舵机应该同时有响应。
但响应的方向不一定是正确的,这很正常。
以黑鹰450搭配DFM数码舵机为例,我们需要将1通道设置反向(如上图)。

还要对2通道设置反向
通过以上两个通道的反向设置,斜盘应该可以在油门的控制下水平上下平移了。
且油门上移的时候,螺距变大;油门下移的时候,螺距变小。
不过打左右方向时,斜盘的倾斜方向仍是反的,这时我们需要再次调用SWSH菜单,如下——

现在的默认值是CH R + 50%,表示水平舵量为50%。
如果你希望直升机有灵敏的响应,可以把这个数字增大。

由于副翼舵(左/右)斜盘的运动方向是反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数字改成负值,这样斜盘的左右方向响应就正确了。
通过以上调置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斜盘随油门、副翼舵、方向舵的控制正确响应,且螺距的大小变化正确。
如果达不到以上要求,则还需要进一步设置SWSH内的参数。

下来进行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螺距曲线设置
Futaba 6EXHP拥有5点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一般情况下油门曲线保持默认值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们只介绍螺距曲线的设置,而油门曲线的设置与之类似。
首先进入“N-PI”菜单,这个菜单代表的是Normal(普通)模式下的螺距曲线。
屏幕上的数字“1”表示第1点(油门最低杆位)对应的螺距参考值。

首先用螺距尺调整到-2度
然后增加或减少发射机上的N-PI-1参数,直到螺距变为-2度

将螺距尺调整到0度
然后将油门杆位推到30%的位置

接下来增加或减少发射机上的N-PI-2参数,直到螺距变为0度

将螺距尺调整到+6度
然后将油门杆位推到50%的位置(即油门中位)

增加或减少发射机上的N-PI-3参数,直到螺距变为+6度。

将螺距尺调整到+7.5度
然后将油门杆位推到75%的位置(即油门中上位)

增加或减少发射机上的N-PI-4参数,直到螺距变为+7.5度。

将螺距尺调整到+10度
然后将油门杆位推到100%的位置(即满油门)

增加或减少发射机上的N-PI-5参数,直到螺距变为+10度。
设置完毕。
值得一提的是,螺距曲线对直升机的飞行动力性能影响十分大,而设置的方案也不止一种。
本文所介绍的5点油门曲线所对应的螺距值仅供参考,实际设置时还可以根据需要采用其它合理的数值。

最后在正式试飞前,还要再检查尾舵的方向是否正确,以及陀螺仪的感应方向是否正确,如不正确还需加以调整。
本文重点在于介绍CCPM斜盘的设置,所以其它方面就不再详述。
HeliBEST会在合适的时候介绍其它机型的设置方法,敬请留意飞行机器网。
直升机是极为复杂的飞行器,必须精调细调,并且还要明白每一处调整的意义,这样才能真正驾驭遥控直升机。
(转载自:http://www.helibest.net/rc/vh-viewarticle.asp?id=352

楼主:
在http://bbs.mx3g.com/thread-28554-1-1.html还是本人,,,

http://bbs.mx3g.com/thread-28554-1-1.html还是本人,,,我自己编辑了。不求别人了。。

楼主:
看后顶一个啊

看后顶一个啊

网友(2008-10-15):
好教程,收下了!谢谢楼主的资料!!
留个脚印方便日后使用!!

网友(2009-04-07):
刚才看过了,不错,顶起来给更多的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