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用过MYSTERY B6的人兄?

楼主(2008-09-11):
刚买了个MYSTERY B6平衡充。上面有个USB的插孔,请问是否有相应的软件? 两个OUT的插孔是否串充用的。
因为是EN的说明书,水平不够看不太懂,请问哪里有中文说明书下载?

网友:
USB连电脑相应软件暂时还没有,实际上那个USB口的功能也没有做

OUT是接电池主电源口或串充的

网友A:
lz使用充滿後電壓吾差大吾大?刚考慮想买.

网友:
差0.05-0.1V左右吧

网友:
我正在用  USB口没有用 out的口必须接
我会用  有问题可以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使用充滿後電壓吾差大吾大?刚考慮想买.

差大概0.03V左右(测电器本身有误差)!可能没调好!

楼主:
中文说明意见找到,但并不完全!